[求助] metal 电阻

楼主(2023-07-11):
metal 电阻有什么用呢?很多io电路回用到,它是像通常电阻那样起限流作用吗?

网友:
我接触是标识作用,例如把开尔文连接的线区分开来

网友:
估计只是区别 电路不同部分而已

网友:
buck/ldo 电流检测 也使用

网友:
端口改名字也可以使用

网友:
做电磁仿真的版图,过LVS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