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编辑器,器件替换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1):
请教这两个name是灰的没法直接替换期间,需要从库里掉一个新的再改。有没有办法可以接触这个状态。

网友:
点左上角那个Browse可以换器件,参数不变,怎么直接把cell name触发成直接选择的状态不清楚,看大佬有没有办法

网友:
原理图 edit-->replace 点开你就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