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11):
对于晶体的等效模型的具体参数应该怎么确定呢,请大佬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如果是项目的话按照甲方给你的参数来设置,如果不是项目的话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个需要的晶振模型参数来设置,一般来说这几个参数都会有的

网友:
是项目的话制造商会给参数
他们有特征数据 并可以获得相应的晶体样品

R, C0 容易找到
L, C 需要晶体测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