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metic symbol设置的参数不显示

楼主(2023-07-11):
如图,我在图右的symbol里面设置了读取@partName,但实际图左放上去的时候却没有显示,各位知道在哪里改么?

网友A:
你Q的时候器件的part name有内容吗?

网友B:
没有这个关键字吧,@partname是你自己敲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的时候器件的part name有内容吗?

我是按照别人的教程添加的,他那个上面会显示器件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关键字吧,@partname是你自己敲进去的?

选择logical label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