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多个libInit.il文件均被加载的问题

楼主(2023-07-12):
软件背景:CentOS7虚拟机----IC618----GF工艺

PDK路径:该IC618的library Manager下有多个装好的PDK,且均安装在家目录中的一个文件夹(/home/IC/Tech/)下

使用场景:原理图画好后,尝试创建版图

发生异常:创建版图时,CIW中的日志会显示virtuoso正在initializing多个PDK的libInit.il文件(几乎是所有的PDK的libInit.il文件都被load了)

具体的日志输出节选如下:
             ...
             ...
             Initializing cap.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cap_mo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

             ...
             Loading smic18ee/libInit.il ...

             ...
             ...

             Loading PDK Display File '/home/IC/Tech/TSMC-65nm(OA)/tsmcN65/../display.drf'
             ...
             ...
我用的是GF工艺,结果初始化了别的工艺的配置,而且一旦尝试创建版图,原理图和版图界面的UI设置都会被更改

疑惑描述:这种加载过程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该修改哪些文件去修正这个错误的加载过程

尝试办法:尝试查看cds.lib, .cdsinit文件,并没有什么收获

个人猜测:是不是有什么初始化文件在让virtuoso打开layoutXL时去寻找特定目录下的所有libInit.il文件并加载

网友:
我只能说一个项目用一个PDK,分开装

网友A:
修改启动目录的隐藏文件 .cdsinit 增加

; 加载其他PDK的初始化脚本
ddGetObj("smic18ee")
ddGetObj("tsmcN65")

; 恢复Virtuoso默认的快捷键
load(prependInstallPath("samples/local/schBindKeys.il"))
load(prependInstallPath("samples/local/leBindKeys.il"))

; 加载目标PDK的初始化脚本
ddGetObj("cmos018bcd")

这样可以确保你打开Virtuoso后无论先开哪一个电路,都不会出现最后加载的是其他的PDK,而覆盖了你目标PDK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启动目录的隐藏文件 .cdsinit 增加

谢谢,我来试一试

楼主:
初次修改:

直接采用三楼朋友的方法,修改了.cdsinit,先分别加载samples中的原理图以及版图BindKeys初始化文件,然后添加了ddGetObj("...")代码,以加载目标PDK的初始化脚本。

完成上述修改后,打开virtuoso
1. ciw窗口顶栏的File Tools 等按钮不见了,再打开原理图这种类似的按钮也没显示,ciw报的是unbound variable ciwHelpMenuSpec等类似的错误
2. 打开版图时还是发生了加载其他PDK初始化文件的问题

二次修改:

接着我用了二楼朋友的方法,在cds.lib中把无关的PDK的路径全部注释了。

这样打开版图加载其他PDK初始化文件的问题解决了。而且BindKeys初始化文件也使我的原理图界面一直是GF风格的。但是File Tools Options等按钮消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三次修改:

我把ddGetObj()这行代码删除了(我其实不懂这个函数的功能)

消失的按钮回来了,而且ciw没有报错和警告,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了,感谢二位朋友

网友(2025-10-06):
引用 网友A:
修改启动目录的隐藏文件 .cdsinit 增加

ddGetObj("...")代码我尝试了,会导致file tool功能键消失,这该怎么办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