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VerilogA建模代码

楼主(2023-07-12):
运算放大器的VerilogA建模代码哪位大神有可以分享一下给个参考吗,正在学习verilogA建模,但是学校给的库没有ahdilib

网友A:
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Date: 1997/08/28 05:45:21 $ // $Revision: 1.1 $ // // // Based on the OVI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version 1.0 1996 // //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1    //-------------------- // opamp // // -  operational amplifier // // vin_p,vin_n: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V,A] // vout:    output voltage [V,A] // vref:    reference voltage [V,A] // vspply_p: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V,A] // vspply_n:    negative supply voltage [V,A] // // INSTANCE parameters //    gain           = gain [] //    freq_unitygain = unity gain frequency [Hz] //    rin            = input resistance [Ohms] //    vin_offset     = input offset voltage referred to negative [V] //    ibias          = input current [A] //    iin_max           = maximum current [A] //    slew_rate      = slew rate [A/F] //    rout           = output resistance [Ohms] //    vsoft          = soft output limiting value [V]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module opamp(vout, 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input vref, vspply_p, vspply_n; inout vout, vin_p, vin_n; electrical vout, vref, vin_p, vin_n, vspply_p, vspply_n; parameter real gain = 835e3; parameter real freq_unitygain  = 1.0e6; parameter real rin = 1e6; parameter real vin_offset = 0.0; parameter real ibias = 0.0; parameter real iin_max = 100e-6; parameter real slew_rate = 0.5e6; parameter real rout = 80; parameter real vsoft = 0.5;    real c1;    real gm_nom;    real r1;    real vmax_in;    real vin_val;     electrical cout;       analog begin        @ (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 begin      c1 = iin_max/(slew_rate);      gm_nom = 2 * `PI * freq_unitygain * c1;      r1 = gain/gm_nom;      vmax_in = iin_max/gm_nom;       end         vin_val = V(vin_p,vin_n) + vin_offset;        //       // Input stage.       //       I(vin_p, vin_n) <+ (V(vin_p, vin_n) + vin_offset)/ rin;       I(vref, vin_p) <+ ibias;       I(vref, vin_n) <+ ibias;        //       // GM stage with slewing       //       I(vref, cout) <+ V(vref, cout)/100e6;        if (vin_val > vmax_in)          I(vref, cout) <+ iin_max;       else if (vin_val < -vmax_in)          I(vref, cout) <+ -iin_max;       else           I(vref, cout) <+ gm_nom*vin_val ;        //       // Dominant Pole.       //       I(cout, vref) <+ ddt(c1*V(cout, vref));       I(cout, vref) <+ V(cout, vref)/r1;        //       // Output Stage.       //       I(vref, vout) <+ V(cout, vref)/rout;       I(vout, vref) <+ V(vout, vref)/rout;        //       // Soft Output Limiting.       //       if (V(vout) > (V(vspply_p) - vsoft))          I(cout, vref) <+ gm_nom*(V(vout, vspply_p)+vsoft);       else if (V(vout) < (V(vspply_n) + vsoft))          I(cout, vref) <+ gm_nom*(V(vout, vspply_n)-vsoft);     end endmodule

网友:
DEFINE ahdlLib $CDSHOME/tools/dfII/samples/artist/ahdlLib

这个目录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库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signers-guide.org/verilog-ams/index.html
verilogA参考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