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用calibre 批量 提取 SPICE 电路,但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

楼主(2023-07-12):
这个问题  我在XRC LVS 都遇到了,
我的rule file :

指令是calibre -lvs -hier rule_file ,就出下面这个问题

说我的 layout primary 重复定义

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and2_s1_1是什么

网友:
351行重复定义,去掉一个

楼主:
去掉一行 就又会说 下一行是 重复定义 ,这个文件 可是  厂家给的 规则文件啊

网友:
后缀为.lvs_xRC的文件的第351行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