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大家管子上走线吗

楼主(2023-07-12):
想问下大家管子上走线吗,有听说不能走线是会把管子击穿???

这类版图会有很多空的区域用来走线,光开diff看着好空,看着管子密度好低。
比较想知道不能在管子上走线是什么原因,我感觉我画过的都是在管子上走的,没啥讲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其他有说工艺上的应力影响,这个影响存在吗

2019年鹏飞兄的回复: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信号:
1,工艺上,金属线跨过MOS,MOS影响金属线吗?金属线影响MOS吗?一般来说,不谈可靠性的话,工艺是支持在poly上走金属线的,它们之间有氧化层作隔离。
2,信号上,分噪声和耐压;
    噪声,多晶栅上的噪声会影响到金属线吗?金属线上的噪声会影响到多晶栅吗?噪声耦合和寄生电容大小、信号频率,噪声振幅等因素有关,具体的可以计算,计算所需的相关参数都可以从工艺文档中获得。经验的说法有“不要求匹配的无所谓”,“低频的无所谓”,“匹配器件上的走线要以相同形状跨过匹配器件”“高精度匹配不允许在匹配器件上走线”等。
    耐压,金属线和多晶栅之间的电压差有多大,有超过介质耐压的风险吗?经验的说法有“高压的金属线避免跨过低压器件”等。
    也没说M1就一定不能走啊,只要把它所造成的影响都考虑清楚了,就可以了。我刚翻了两个工艺文档,并没有提到M1走在多晶硅栅会影响可靠性。
  等等……

网友B:
你说的是走第几层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走第几层的线~

没分,有啥区别吗。

网友:
高层金属线是可以走呀,底层金属线一般不跨器件上

网友C:
能不能走线看公司要求和工艺,我现在做的是smic.18的,基本上都是器件上走线,除了一些敏感部分不走(差分对,电流镜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走线看公司要求和工艺,我现在做的是smic.18的,基本上都是器件上走线,除了一些敏感部分不走(差分 ...

没做过这个工艺,老哥你说的器件上走线是指这个工艺M1也能随意在器件沟道上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个工艺,老哥你说的器件上走线是指这个工艺M1也能随意在器件沟道上跨过吗 ...

假设就是m1跨poly,是不是也就引入了不必要的寄生电容,除此之外还有啥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就是m1跨poly,是不是也就引入了不必要的寄生电容,除此之外还有啥影响不
...

因为是底层金属离得近,应该还有工艺上的应力影响吧(等待大佬来确定O.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个工艺,老哥你说的器件上走线是指这个工艺M1也能随意在器件沟道上跨过吗 ...

基本上都是M2 M3    M1基本上不在poly上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个工艺,老哥你说的器件上走线是指这个工艺M1也能随意在器件沟道上跨过吗 ...

是的,跨过只为了节省金属层数以及面积,等于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跨过只为了节省金属层数以及面积,等于省钱。

大佬早上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早上好,学习了~

互相学习

网友B:
大佬,你对于M1不能跨器件沟道的说法,有什么见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对于M1不能跨器件沟道的说法,有什么见解吗

follow电路设计的想法,他的设计中要尽量保持高精度,减少寄生,那么就不要跨器件沟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ollow电路设计的想法,他的设计中要尽量保持高精度,减少寄生,那么就不要跨器件沟道。
...

对于其他有说工艺上的应力影响,这个影响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9年鹏飞兄的回复: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

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其他有说工艺上的应力影响,这个影响存在吗

对于高精度匹配的device, 除了寄生的影响外,由于金属的热胀冷缩和器件还有氧化物的不一致,存在热胀冷缩给器件施加应力进而影响器件特性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效应还不能被仿真发现,所以为了安全就不允许从这类器件上走线,当然如果有经验指导另说

网友:
看模块工艺吧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频率高的可能不太想在器件上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高精度匹配的device, 除了寄生的影响外,由于金属的热胀冷缩和器件还有氧化物的不一致,存在热胀冷缩 ...

学习了~多谢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器件不同,走线种类不同,都要区分对待。不同工作状态的器件,走线,就看它能不能承受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