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积攒的skill 需求

楼主(2023-07-12):
1.加shielding脚本

2.top cell hierarchy 建cell 脚本(已有子cell 调用子cell,没有的就创建)
3.从top.批量改坐标原点脚本,在上一层也对位置进行对应调整
4.给mos 加ring自动计算好间距,或者在自带的加ring功能菜单基础上加入reference 的层 的field
5.写一个form 来设置类似routing metal 或者加入via的list,pin label的list 生成一个out file 的文件 所有需要调取metal list的 的脚本来读这个文件的内容,这个outfile放在脚本路径,每个项目第一使用的时候设置一下;或者写出全局变量,直接t打开cellview rigger时刷新
6.........

网友:
你把你的问题及解决 形成手册,

网友:
1 2 4,我在custom compiler 平台下写过,不过是tcl的

网友A:
第1点skillcad就有这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点skillcad就有这功能

能细说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细说嘛?

你是不知道skillcad还是不知道skillcad里的这个功能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知道skillcad还是不知道skillcad里的这个功能怎么用?

不知道skillc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skillcad

现在你知道了,自己去搜一下,很好用也很强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