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VerilogA建模

楼主(2023-07-12):
  我仿照网上找的代码写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器,我想请问的是,这个比较器有电压和电流之分吗,我所需要的是一个电流比较器,还是说要是单纯验证功能的话,这个代码生成的symbol对电压和电流输入都可以比较。如果不可以比较电流的话,请问电流比较器的代码应该如何改,或者电流比较器的代码有大佬可以分享的吗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Comparator_VA( IN , IN_REF , OUT );
input IN;
input IN_REF;

output OUT;

parameter real out_low = 0;
parameter real out_high = 3.3;

electrical IN , IN_REF , OUT ;

        analog begin

                if (V(IN) >= V(IN_REF))begin
                        V(OUT) <+ out_high;
                end else begin
                        V(OUT) <+ out_low;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如果把开头改成 I(IN)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