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的选取

楼主(2023-07-12):
请问后缀mx的电容的含义是什么呀?有幸接触到一次先进工艺但有些器件没用过
只能分辨有poly shielding的电容隔离噪声性能更好
但可选三端口的电容中只有wo没有poly shielding的
还有电容分类中的BB器件和RF器件有什么不同呢?

crtmom_wo: CRTMOM without poly shielding
crtmom_mx: MULTI_X_COUPLE_CRTMOM
crtmom_wo_mx: MULTI_X_COUPLE_CRTMOM without poly shielding
crtmom_wo_rf: CRTMOM RF without poly shielding

网友A:
BB器件是基带器件,RF器件是射频器件,RF器件模型可能是实测结果考虑更多寄生,mos的话,相比于BB器件sgbd应该是用金属连出去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器件是基带器件,RF器件是射频器件,RF器件模型可能是实测结果考虑更多寄生,mos的话,相比于BB器件sgbd ...

好的,感谢。请问什么时候选射频电容,什么时候又用基带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