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estbench中交流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12):
我在testbench中放置了一个Vdc,其中参数如图。想知道这个参数ACMAG影响的是什么?同时还想了解一下在跑AC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过信号幅度,那么仿真器是根据什么来自动设置的幅值呢?还是说AC仿真中默认幅值是1m或者1μ呢?

网友:
幅度不是1吗? 增益就是Vout/Vin,你Vin设置为1,那么就不用再换算了啊,直接看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