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bel不显示了

楼主(2023-07-12):
项目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后有一层  label   显示不出来了,但是用M移动时就会显示出来,目前没找到原因,是cadence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试试按E键,然后勾选上Pin Names

网友B:
option-diplay: Pin Name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ion-diplay: Pin Name打勾

谢大哥,立马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按E键,然后勾选上Pin Names

谢谢,解决了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B:
option-diplay: Pin Name打勾

谢谢哥,马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