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转单端电路

楼主(2023-07-12):
请问大家 中频1MHz 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 (应该会用运放)怎么设计呀

网友:
运放也可以啊

楼主:
有没一个简单的电路图我参考下呀,谢谢啦

网友A:
高速电压型运放+4电阻结构,度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压型运放+4电阻结构,度娘很多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