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大小根据什么来定

楼主(2023-07-12):
pad的大小

网友:
工艺厂提供。

网友:
PAD开口=2.5x金丝直径,PAD开口应比金属层内缩5um

网友:
根据你打线直径来定

网友:
封装&过流

网友(2024-01-25):
以前有个老哥在帖子回复里提到过,其中有一部分和封装的打线有关。需要bonding打线的情况下,金属有延展性,打线的时候压力会导致pad处面积增大。不需要

网友:
不需要bonding打线的时候,例如只需要考虑probe进行测试这种,探针比较尖细,pad尺寸会小点,而且应力也会比bonding小。    [回复的少前面回复不小心按了换行,,,结果多发了不需要三个字,请忽略这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