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启动问题

楼主(2023-07-12):
求助各位大佬,图1是设计的BG,黄圈中是启动电路,红圈中是电流镜,绿圈中是运放。前仿没问题,但是后仿的时候,出现问题。如图2所示,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当该信号从高电平下拉到地的时候,某些corner下BG并不能正常工作,如图2中红色圈所示,输出电压没办法到达正常的输出电压1.2V。
这些无法正常工作的corner分别为:(1)VDD,tt,-40摄氏度;(2)1.1VDD,tt,-40摄氏度;(3)0.9VDD,ss,-40摄氏度;(4)VDD,ss,-40摄氏度;(5)1.1VDD,ss,-40摄氏度;(6)0.9VDD,ss,27摄氏度;(7)VDD,ss,27摄氏度;(8)1.1VDD,ss,27摄氏度;(9)1.1VDD,fs,-40摄氏度;(10)0.9VDD,sf,-40摄氏度;(11)VDD,sf,-40摄氏度;(12)1.1VDD,sf,-40摄氏度;(13)VDD,sf,27摄氏度;(14)1.1VDD,sf,27摄氏度。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是电流镜没加启动电路吗?谢谢各位大佬耐心解答,新手求带~~

图2:后仿结果

图2:后仿结果

图1:BG电路

图1:BG电路

网友:
你自己把内部电路各个节点的电压都plot出来 自己看那个点的电压不对了,自己分析
看不清楚你电路 EN信号都在哪

网友A:
启动电路关闭过快,把你启动电路下面N管的关闭控制做个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关闭过快,把你启动电路下面N管的关闭控制做个延迟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图中红圈中这个NMOS?准备在它的栅极加反相器延时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图中红圈中这个NMOS?准备在它的栅极加反相器延时链。。。

...

是的,如果功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不采用这种关断式的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功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不采用这种关断式的启动电路;

感谢指导!
我试图在红圈中的NMOS栅极加反相器链,但是发现好像操作起来不可行,因为BG输出电压是1.2V,没有1.2V的电源,请问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延迟方式吗?
期待您的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我试图在红圈中的NMOS栅极加反相器链,但是发现好像操作起来不可行,因为BG输出电压是1.2V, ...

例如:pmos电流镜给倒比管,给电容充电,再通过反相器给你的哪个NMOS 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