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漏电问题:前后仿正常,回片电源漏电30uA,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2):
定位在其中一个模拟IP里的leveshift上的低压反相器输入的电源上。levelshift好几个模块都有(画的不一样尺寸有点差异)但别的模块的ls并不漏电。搞不懂咋就这个模块有漏电。(目前还不确定是这个问题IP的LS是全都漏电还是某一个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数字端有点问题和模拟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数字端有点问题和模拟没关系

昨天就在关注这个问题,数字后端是啥问题?
我之前一个项目也是数模混合的,然后数字那边把一个cell的俩个输出给接到一起导致了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就在关注这个问题,数字后端是啥问题?
我之前一个项目也是数模混合的,然后数字那边把一个cell的俩 ...

呃,差不多。模拟有个数字域的输出,数字没有用到,结果被后端加了个tie low。导致了漏电,前期定位在哪个位置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差不多。模拟有个数字域的输出,数字没有用到,结果被后端加了个tie low。导致了漏电,前期定位在哪 ...

这个确实难定位,一般接口的东西,输出一般不让float,输入可以float,欸,做的过程中啥问题都可能遇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差不多。模拟有个数字域的输出,数字没有用到,结果被后端加了个tie low。导致了漏电,前期定位在哪 ...

30uA电流怎么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难定位,一般接口的东西,输出一般不让float,输入可以float,欸,做的过程中啥问题都可能遇到。 ...

之前确实没觉得输出输入端口类型很重要,差不多给了给,还好模拟这边没错。
最头大的是rtl是对的,lef写的是输出,但是lib文件那边搞成了输入,所以后端报错就给接了个tie low

让rtl查也没看出来,一直告诉是floating。后来是我碰巧查版图发现输出接了数字的drain端。让他们重查了下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uA电流怎么定位呢

照EMMI这些,发现芯片存在的亮点,定位在ldo上了。先推理了后仿,前仿检查,查了很久没有异常。接着FIB,断开与之相连模块,挨个确定出来的。花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