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半导体器件岗位有哪些?

楼主(2023-07-12):
请教各位做半导体器件的前辈,半导体器件这边岗位都有些什么类型的呀?就像工艺这块,分成PE、PIE、IE等这些具体的岗位类型。

网友:
各个公司的职能划分可能不太一样。
看你提到PE和PIE,那我就理解成在FAB里做半导体器件。岗位的话,研发部门会设置一个器件组,职责是在研发阶段调试器件性能,一般就叫器件工程师;还有就是在PDK部门里,做Spice Model,叫Spice Model工程师或者也叫器件工程师。

网友(2023-08-11):
器件设计:类似工艺里PIE的职能,整合各部门设计新的器件,仿真:用TCAD做器件仿真, 模型:建立器件的spice模型,设计规则:负责器件连线等之间的规则制定等,SOA:定义器件的安全工作区,保证器件的使用可靠性等,ESD: 有些时候归属器件部门有些时候会归属设计部门;主要有以上几个,另外有些公司还会把PDK部门也划到器件部门里面,当然有些会划到design service部门,电路设计部门等不同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