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匹配

楼主(2023-07-12):
两个3+3的电流镜管子通常怎么匹配 方法1:DABABABD    方法2:DAABABBD 方法3:把AB两个管子拆成6+6  DAAABBBBBBAAAD  感觉方法3 比较繁琐 而且不太确定电路上可不可以这样改。

网友A:
DABAD
DBABD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主管子呢?AB中的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管子呢?AB中的一个吗?

是的  管子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BAD
DBABD这样会不会好点?

应该比我之前那种都要好一点。

网友C:
DABAD
DBABD
这个可以的,连线也不复杂。在进行电流镜匹配的时候最好都是考虑多排,单排一般是简单匹配。

网友D:
选择方法2;方法1不对,比如朝右方向有梯度,则每一个A的梯度都大于B的啦;方法3中A过于分散也会有偏差;另外,我觉得方法2修改成这样会更好:DABBAAB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管子比较大

主晶体管的放置位置相对更重要,应该将主晶体管放置在中间位置,与此相比主晶体管和从晶体管之间的对称性在电流镜的性能方面相对较次要。

网友D:
偏差主要是晶圆在扩散和刻蚀时朝某个方向会有梯度差,假定梯度是线性变化的,我们阔以算一算各种匹配方式的梯度差就比较出来了,不要直观的以为啊

下图是我给出的匹配方式的梯度计算

分析了一下,如果子部件为奇数个,最好的匹配也有1个梯度差,偶数个阔以匹配到0梯度差。

另外子部件很多还要考虑分散性,就好比统计学里期望和方差都小才是差异最小。

以上是我突然的一些理解,大家多多讨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偏差主要是晶圆在扩散和刻蚀时朝某个方向会有梯度差,假定梯度是线性变化的,我们阔以算一算各种匹配方式的 ...

图在这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差主要是晶圆在扩散和刻蚀时朝某个方向会有梯度差,假定梯度是线性变化的,我们阔以算一算各种匹配方式的 ...

另外 再请教下卡林大人,电流镜两边接的dummy,有时候是那种dummy电容,就是gate和匹配的管子的gate接一起 有时候是三端接一起的 。如果和匹配的管子gate接一起,形成的电容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呢?转行过来的,有些都是一知半解,有时候问的问题可能比较搞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再请教下卡林大人,电流镜两边接的dummy,有时候是那种dummy电容,就是gate和匹配的管子的gate接一 ...

我的理解是,如果是电流镜匹配,gate接一起是栅极工艺也匹配,电流镜只是提供低频直流,栅电容影响不大;

如果是差分对管匹配,Dummy管栅极不应接到有效管上吧,源漏有源区匹配即可。
以上也是我的理解,我之前做了的项目都没考虑这些细节,我只是用三段相连的dummy管,苦笑。

这个问题你去查查教科书,版图的艺术等等一些书,你弄清楚了以后也回复我一下哈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ABAD
DBABD
这个可以的,连线也不复杂。在进行电流镜匹配的时候最好都是考虑多排,单排一般是简单匹配。 ...

这个匹配方案最优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匹配方案最优哈!

想再请教一下,这种匹配方式用上面说的梯度差,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再请教一下,这种匹配方式用上面说的梯度差,应该怎么计算呢

就分横向和纵向分别来算就阔以啦

二维的这个匹配方案在横向上A和B没有梯度差,上下两排的梯度差抵消了;纵向上不对称有一点
所以说偶数个 子部件才能完全对称,达到消除梯度差;不同方向梯度差不一样,匹配晶体管的朝向也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择方法2;方法1不对,比如朝右方向有梯度,则每一个A的梯度都大于B的啦;方法3中A过于分散也会有偏差;另 ...

请教下,方法3里的偏差指的是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F(2023-12-27):
引用 网友D:
选择方法2;方法1不对,比如朝右方向有梯度,则每一个A的梯度都大于B的啦;方法3中A过于分散也会有偏差;另 ...

方法2和方法1有一样的问题吧,假设从左到右注入浓度递减,那么A管整体都在B左侧。

方法2是 DAABABBD,

那么计算上A=6+5+3=14,B=4+2+1=7。显然有问题

正确方法应该是你提出的DABBAAB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法2和方法1有一样的问题吧,假设从左到右注入浓度递减,那么A管整体都在B左侧。

方法2是 DAABABBD,

嗯嗯 你说的正确哈

网友(2025-12-08):
引用 网友A:
DABAD
DBABD这样会不会好点?

目前看到这种最好。匹配的时候,不要总考虑放一排,宽长比不能太小或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