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威尔逊电流源的正确与错误连接的讨论,以及Cadence环路增益的仿真讨论

楼主(2023-07-12):
如图,左边是错误的连接,右边是正确的连接。(仿真验证)
为什么左边的连接就是错误的?

威尔逊电流存在反馈回路,可以用Cadence仿真其环路增益吗?图中的仿真方式是对的吗?

威尔逊电流源

威尔逊电流源

网友A:
论坛里有图中电流偏置环路分析的文章的 自己搜搜,总体来说就是正反馈,增益要小于1才能稳定
stb仿真 论坛里也有的,图中应该可以,不过你用stb仿真,里面的VDC应该可以不用的或者你设置电压为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图中电流偏置环路分析的文章的 自己搜搜,总体来说就是正反馈,增益要小于1才能稳定
stb仿真 论坛 ...

怪不得我仿真出来增益小于1我还不理解
不加VDC,交流激励从哪里给呢?我是设置的0然后AC 幅值设置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图中电流偏置环路分析的文章的 自己搜搜,总体来说就是正反馈,增益要小于1才能稳定
stb仿真 论坛 ...

大佬还记得搜索关键词吗?

楼主:
我分别用stb方法和ac方法仿真了两个电路的环路增益,发现均未超过1。正确的电路环路增益为600m,不正确的电路环路增益为900m。
猜测是因为正反馈让不正确的电路中的晶体管MOS处在非正常状态,使得增益很小,不能反映出实际的环路增益。

下面是测试记录
https://xiaoyuyin.notion.site/st ... ee879407a36cd?pv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