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中怎么让长线大于2000um报告出来

楼主(2023-07-12):
calibre drc中怎么让线长总长度大于2000um报告出来。
eg:三层金属,如果一根线用到三层金属,三层金属线总长度大于2000um。
小弟实在写不不出来,那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把原本的antenna rule 改一下比率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本的antenna rule 改一下比率应该就可以吧

要是刚好这根长线没有天线,那还是抓不到这个长线了

网友(2024-01-05):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如何实现用DRC报出来走线长度

网友(2024-02-06):
有个粗浅的想法,能不能用面积替代,虽然会有误报,但应该不多,比如取普通线宽的2000um面积做一个测试

网友B:
LONG_M1 { @ long M1
NotPGM = NOT NET M1 ?VDD? ?VCC? ?VSS? ?GND?
a = NET AREA RATIO NotPGM GATE > 2000
b = NET AREA RATIO NotPGM SD > 1000
a AND b
}

三层叠加的差不了 上面这个只能查一层  如果写出了三层叠加的 来分享下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B:
LONG_M1 { @ long M1
NotPGM = NOT NET M1 ?VDD? ?VCC? ?VSS? ?GND?
a = NET AREA RATIO NotPGM GATE > 20 ...

这里的M1 和GATE SD是不是要对应到自己的DRC rule 里面,搞不懂GATE SD对应到rule里面具体是指什么,请教一下有什么特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