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LVS不过[已解决]

楼主(2023-07-12):
用ICC创建的create_fp_virtual_pad, 然后手动再virtuoso里加了VDD VSS 的label, port不报错,但是很多net不对,求遇到相同问题的指点

网友A:
版图是没有VDD label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是没有VDD label 吧?

是的,我在layout 里手动添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layout 里手动添加的

感觉你用的层不对吧 不然咋显示没有任何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用的层不对吧 不然咋显示没有任何连接呢

icc 检查了一下,插入FILLCAP 后有VSS OPE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c 检查了一下,插入FILLCAP 后有VSS OPEN ,

插完derive_pg_conn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完derive_pg_connection

连接也连不上,lvs显示open,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搞了很久,问了大神才知道怎么做需要给每电源网格上插入tapcell,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FILLTIEHS} -distance 50 -offset 50 \ #                   -pattern stagger_every_other_row -respect_keep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