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小电流的镜像管,Vgs要求反而大?

楼主(2023-07-12):
通常来讲,小电流(<1uA),需要的Vgs很小,为什么要故意做倒比管,让Vgs变大呀?

网友:
vdsat 小 镜像管matching not good

网友:
一般来说,用大L是match的要求,用小w是面积的要求。vgs则是被牺牲的。

网友:
小电流,更难进饱和区,复制比例会有偏差,所以做倒比提高vdsat,更容易饱和与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