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patch tweaker以后启动仍旧无法check license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12):
先说一下我的思路

1、用坛子里大神的1path对tweaker进行patch;
2、编辑/opt/eda/crack/ocad/tools/licsrv/generator/synlic.gen/下的Synopsys.src,新增tweaker会check的feature,已知会checkin Tweaker-BASE(tweaker-t1)
3、在win下通过scl_keygen.exe重新生成syn.license.dat
4、修改syn.license.dat里的hostname以及hostID,并且还是指定:/opt/eda/crack/ocad/tools/licsrv/bin/bin.syn/snpslmd
6、启动license,用了ocad里的lmgrd,也用了SCL 2021.03的lmgrd
5、配置到tweaker的环境变量

启动发现还是不行会提示license没有check到:
[ Error ] Checkout license(tweaker_t1) failed.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7,121.
check out "Tweaker-BASE(tweaker-t1)" fail

只有问一下大家了,拜托了!!!

网友:
没这款软件,你可以把软件给出来,我可以给你试试

网友A:
license格式问题

网友B:
起lmgrd的时候看一下log,-97,121是license daemon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lmgrd的时候看一下log,-97,121是license daemon没起来。

我看了log,没有问题,加的feature也加上了的,但是这些tweaker还是会提示无法checkout,本身license启动和log我看了没有异常。而且你看我的步骤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格式问题

格式有什么问题呢?其他s家的工具都没问题,可以正常跑起来,但是tweaker是启动直接checkout license就有问题,很奇怪,我feature加了以后是正常的的

楼主:
另外想确认一下,
1、tweaker的patch是用-ecc模式吗
2、环境变量里面设置有什么特别的吗?我目前还是指定的端口和hostname的方式,和S一起指定的

网友:
tweaker能否发一下,我给你验证一下步骤

网友C:
是否可以share下软件,可以试试,目前有发现过S的软件确实patch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share下软件,可以试试,目前有发现过S的软件确实patch不了的

感觉不像是没有patch的,而是license out的问题

网友D:
未尝败绩,没有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尝败绩,没有软件

大神帮我!!加你Q了

网友E:
你试试看用root启动lmgrd,你这应该是权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看用root启动lmgrd,你这应该是权限的问题。

不对哈,root会报错

楼主:
lmgrd启license没问题

楼主:
执行还是会报找不到

楼主:
执行check不到这个feature

网友F:
我可以试试

*
* Tweaker (64 bits)
* Version T-2022.03-SP3-1 (T1-mmmc)
* Hostname (node01)
*

Initialize Tweaker...
-------------------------------------------------------------------------------
             Tweaker: Timing ECO (RELEASE)
         working dir: /home/user01/projects
             tmp dir: /home/user01/projects/dorado_tmp/Jul14_0617_07270_node01_11179/
-------------------------------------------------------------------------------
checkout lm-license ...
checkout lm-license is successful
-------------------------------------------------------------------------------
set slk_auto_sizing_setup_twf_impact 0.001
set _slk_apply_path_sensit_of_slack_report true
set _slk_enable_merge_mode_path_update true

楼主:
之前把feature写错了,写成了tweaker-t1,实际应该是tweaker_t1,改了以后,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之前把feature写错了,写成了tweaker-t1,实际应该是tweaker_t1,改了以后,还是不行
...

6:17:18 (snpslmd) OUT: "ECO-ELT" user01@node01
6:17:18 (snpslmd) OUT: "ECO-BASE" user01@node01
6:17:18 (snpslmd) OUT: "tweaker_t1" user01@node01
6:17:18 (snpslmd) OUT: "autofix" user01@node01

网友D:
难道这个工具有第二层的lic check,需要看看工具运行程序反汇编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个工具有第二层的lic check,需要看看工具运行程序反汇编来确定了。

这个不确定,楼上有兄弟启动是没问题的,也需要确认SCL的版本,我目前用的是2103的SCL,1803的也用过,两个SCL都做了patch,但是也一样的问题,S的其他工具可以起,就是Tweaker不行,不过楼上兄弟的tweaker版本是2022的

网友G: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 ... /snpslmd/index.html
这个网页里没有tweaker_t1相关的feature,是工具太新了,还是daemon不对?

网友G:
搬运一段话,不知道还有效否。

Some Tips about get more feature: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10
then run your app, and will report missing features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ineering-db/flexlm/snpslmd/index.html
这个网页里没有tweaker_t1相关的 ...

这个网页我查过,确实找不到,tweaker才被s家收购,所以SCL的版本我在2021里才能看到vendor的名字,可以看看16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7:18 (snpslmd) OUT: "ECO-ELT" user01@node01
6:17:18 (snpslmd) OUT: "ECO-BASE" user01@node01 ...

看起来是漏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隐藏先去checkout了ECO,我看你的tweaker版本很新,是2022的,问一下SCL你用的什么版本呢?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分享一下你的tweaker版本吗,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搬运一段话,不知道还有效否。

看起来是是需要在环境变量里加上看看是否有漏check的feature,多谢,我一会儿也试试,不过楼上有兄弟分享了正常启动后check的feature,看起来是漏了一下,不过很奇怪这些feature我这边启动的时候没有打log出来,看起来它优先check的是ECO的feature。

楼主:
目前还未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未解决

正常的patch就没什么问题吧,主要是确定好license的格式和Feature要配置好,默认启动加载feature如下,其它根据需求添加

ECO-New-Tech-Node-PC
Tweaker-BASE
tweaker_t1

网友I:
引用 楼主:
之前把feature写错了,写成了tweaker-t1,实际应该是tweaker_t1,改了以后,还是不行
...

提供下软件,或者把你的mac、hostname提供下,我给你制作个lic文件试试

网友:
请教现在用的说明path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搬运一段话,不知道还有效否。

加了这个环境变量进去,可以查看更多checkout的信息,不过看起来和license log里看到的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7:18 (snpslmd) OUT: "ECO-ELT" user01@node01
6:17:18 (snpslmd) OUT: "ECO-BASE" user01@node01 ...

我加了这些feature进去,不过因为tweaker_t1就没有checkout成功,所以就已经error 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试试

*

另外能看一下你环境变量的设置吗?以下是我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常的patch就没什么问题吧,主要是确定好license的格式和Feature要配置好,默认启动加载feature如下,其 ...

patch用的坛子里的v3.0版本做的-ecc模式,root权限执行,没有什么问题,feature用的包内的src文件改了以后重新生成的,src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供下软件,或者把你的mac、hostname提供下,我给你制作个lic文件试试

mac:000C29F9204F
hostname:IC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alllicenseparser.com/engineering-db/flexlm/snpslmd/index.html
这个网页里没有tweaker_t1相关的 ...

目前用的daemon是SCL 2021.03的经过了patch的snpslmd

网友:
已提供patch后软件

网友J:
这个软件需要另外的破解的。不仅仅Synopsys的通用破解就能搞定

网友K:
1. ok -> 1patch -ecc <path to tweaker>

2. may have some problem, try the attached.

楼主:
引用 网友K:
1. ok -> 1patch -ecc

2. may have some problem, try the attached.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the attach file. I have reviewed its content and it is the same as what I have used before. The synopsys.src file also requires additional features for the tweaker, but even after adding them, I still cannot perform a check. I suspect that there may be an issue with the tool's license checking mechanism itself.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软件需要另外的破解的。不仅仅Synopsys的通用破解就能搞定

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操作破解吗?或者有什么途径可以搞定它呢?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patch用的坛子里的v3.0版本做的-ecc模式,root权限执行,没有什么问题,feature用的包内的src文件改了以 ...

是 ECO-New-Tech-Node-PC 不是 ECO-NEW-Tech-Node-PC
环境变量是 SNPSLMD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另外license文件AUTH里含有SIGN部分,是120位的

网友L:
try with after T-2022.03-SP3

楼主:
引用 网友L:
try with after T-2022.03-SP3

请问有2203版本的吗?愿意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 ECO-New-Tech-Node-PC 不是 ECO-NEW-Tech-Node-PC
环境变量是 SNPSLMD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

按照你说的方式进行了更换feature名字,加了 SNPSLMD_LICENSE_FILE的指定,并且确认了SIGN确实是120位的,但是启动还是依旧是报check tweaker_t1没法checkout。

网友J:
客户端不进行Synopsys通用破解之外的破解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客户端不进行Synopsys通用破解之外的破解是没用的。

有教程怎么做通用破解之外的破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the attach file. I have reviewed its content and it is the same as what I  ...

很抱歉,再細看討論,知 license daemon 的啟動是沒問題的。

近處理C家軟體碰到類似狀況,再 patch java file 後才解決。期望先進提供S家的解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是 ECO-New-Tech-Node-PC 不是 ECO-NEW-Tech-Node-PC
环境变量是 SNPSLMD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

只要上面要求达到,用1patch crack软件和scl,就没有问题,没什么复杂,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2022.03-SP5 和 2022.12-SP4都试过可以,没有其他操作

网友M:
我VCS 2021以后的版本,也是拿不到license
都是patch过的,其他s家软件就可以

网友C:
求大佬发下软件,55471301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大佬发下软件,

有别的大佬已经发出来了,别个只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不会给你软件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9525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上面要求达到,用1patch crack软件和scl,就没有问题,没什么复杂,我就是这样操作的
2022.03-SP5 和 ...

看起来是22版本应该就比较容易解了,能分享一下22版本的包吗

网友:
license 格式不一样

网友:
Test fail of R-2020.09-SP1 version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网友:
5589/5589/4157 path point cannot work on flexnet 11.16,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VCS 2021以后的版本,也是拿不到license
都是patch过的,其他s家软件就可以

VCS2022都可以用1patch解决的

除了1patch,也是需要license里新增相应feature的

网友:
你这个还需要用1patch去patch binary,去安装目录下执行
./1patch -ecc .

网友(2024-01-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是* Version S-2021.06-SP5 (Jan 14, 2022) (T1-mmmc)也提示097121

网友N(2024-03-01):
我折腾好了 详见 README_tw.txt
https://pan.baidu.com/s/1CMzUS8uVgP1fj64jRhTyrQ?pwd=2024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折腾好了 详见 README_tw.txt
https://pan.baidu.com/s/1CMzUS8uVgP1fj64jRhTyrQ?pwd=2024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网友N:
引用 网友O: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你的lic 是自己产生的吗?  目录是否都有洗过1patch
网卡地址 会影响 INCREMENT SSS 的正确
最简单的方式 :
用VM虚拟机开启  VM网卡先改成lic的网卡位置
直接套用 分享试用包的环境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的lic 是自己产生的吗?  目录是否都有洗过1patch
网卡地址 会影响 INCREMENT SSS 的正确
最简单的方式  ...

自己产生的。用synopsy工具产生。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自己产生的。用synopsy工具产生。

若是你自己产生的lic
因该会跟我的不一样

但 由你上图 Error 来看
INCREMENT metal_eco doradod
...
LK=2F38335DAF198903BC26 SIGN="0000 ...
这个  LK=2F38335DAF198903BC26 值
为何跟我测试用的 tw.lic
都相同?

你确定是掛上你自己的 lic?
注意 path ? 详读READM 说明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若是你自己产生的lic
因该会跟我的不一样

我试过我自己的, 也直接改过你提供的,  但是都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试过我自己的, 也直接改过你提供的,  但是都报错

兄弟 真帮不了
我环境
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
更新上传 启动后的log 给你参考方向 (tweaker.log)
你得自行折腾了~

网友(2024-05-11):
看起来很有收获,谢谢

网友:
doradod执行文件有吗?大佬

网友:
我需要doradod,为啥没有地方有?见了鬼

网友:
用新版本的tweaker 即可解决, 但也别用最新版的, 最新版的破解有bug

网友(2024-07-26):
是不是2023版的tweaker?

网友:
No... respone, this post was deleted

网友:
No reponse.. delete this post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N:
我折腾好了 详见 README_tw.txt
https://pan.baidu.com/s/1CMzUS8uVgP1fj64jRhTyrQ?pwd=2024

update link
https://pan.baidu.com/s/1V6tOGAdcZcZbR2N9roAHpg?pwd=2025

发现百度网盘链接×
密码:2025

打开No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