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容积分器中运放的前后仿真对比,后仿真不稳定,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3-07-12):
将开关电容积分器中的运放做完版图后进行后仿真发现积分器的输出不稳定,红色是前仿真的结果,蓝色是后仿真的结果。求大神指导这是啥原因造成的,急急急!!!

积分器前后仿真输出波形

积分器前后仿真输出波形

网友:
phase margin 不够

网友A:
试着把关键点极点的parasitic cap通过extracted netlist 找到,然后放到schematic 中,进行仿真,看能不能重塑后仿结果。或者你可以直接用cadence parasitic backannotation 功能,然后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关键点极点的parasitic cap通过extracted netlist 找到,然后放到schematic 中,进行仿真,看能不能 ...

谢谢你的回复!!能大概说一下这个功能怎么用嘛?没有用过这个功能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B:
calibre pex c+cc 结果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pex c+cc 结果找找?

谢谢回复,我看看去!

网友C:
你这是相位裕度不够,临街,后仿把寄生加进去就出现过冲,建立时间太长,你这必须增加相位裕度,版图寄生参数你改不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相位裕度不够,临街,后仿把寄生加进去就出现过冲,建立时间太长,你这必须增加相位裕度,版图寄生参 ...

谢谢!确实是相位裕度的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相位裕度的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

如何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
有减幅振荡,可能是版图寄生RC引入了新的零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