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变容管的接法求助

楼主(2023-07-13):
书上的接法是源漏极接到控制电压上,看了网上有关变容管的介绍,没太搞明白,书上是积累型的接法是吗?那什么是反型的解法呢?求赐教。如果有变容管可靠的知识链接推荐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变容管我记得射频微电子那本书上又讲,还是简单易懂的。
另外关于这个变容管的解法,其实本质上是压差去控制变容管的容值,所以偏置连接的是哪一侧其实无所谓,正常用的时候一般要加个隔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变容管我记得射频微电子那本书上又讲,还是简单易懂的。
另外关于这个变容管的解法,其实本质上是压 ...

感谢回复,请问这个变容管接的隔直电容大小有什么讲究?和变容管相比的量级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变容管我记得射频微电子那本书上又讲,还是简单易懂的。
另外关于这个变容管的解法,其实本质上是压 ...

感谢,看到了,交流耦合管要远大于变容管的容值才能保证变容管相对于谐振腔的容值不变。交流耦合管是并联进容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看到了,交流耦合管要远大于变容管的容值才能保证变容管相对于谐振腔的容值不变。交流耦合管是并联 ...

一般十倍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十倍左右就可以了。

灰常感谢

网友B(2023-08-18):
为啥变容二极管应用需要加个隔直电容呢?不加可以吗?

网友(2024-11-12):
你好,可以向你请教一下,是往变容mos管的俩端加隔直电容嘛,隔直电容的大小有什么要求嘛,望赐教

网友(2025-07-05):
引用 网友B:
为啥变容二极管应用需要加个隔直电容呢?不加可以吗?

不加的话变容管容易被击穿,而且两端电压也不是很好控制

网友:
借楼求问这种接法里的vref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