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版图问题

楼主(2023-07-13):
第一次接触Assura版图,有些DRC问题无法解决,恳求各位大佬帮帮忙(刚才发错区了)

Assura版图问题

Assura版图问题

网友A:
有design rule么? 懂得点击查找error的layout报错位置么?关于这个错误你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你是不理解错误的语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esign rule么? 懂得点击查找error的layout报错位置么?关于这个错误你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你是不 ...

design rule 里面没有这个错
就是不太懂这个错误的语句意思,还望讲解,谢谢。

第一个报错

第一个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sign rule 里面没有这个错
就是不太懂这个错误的语句意思,还望讲解,谢谢。
...

这个版图就是报错图么?需要先处理一下图里的干扰项,像标尺,无关的layer都可以关闭不看。避免影响判断。

网友B:
你要说明下这是什么工艺?
sub cell 的DRC不是全部都需要清干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design rule么? 懂得点击查找error的layout报错位置么?关于这个错误你能否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你是不 ...

assura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图就是报错图么?需要先处理一下图里的干扰项,像标尺,无关的layer都可以关闭不看。避免影响判断 ...

是的,这个就是报错图,直接对我整个版图打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明下这是什么工艺?
sub cell 的DRC不是全部都需要清干净的

这个是XFAB的0.35um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sura好用不

还行吧,主要是第一次接触版图,没用过Calibre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就是报错图,直接对我整个版图打了个×

好的,既然知道了报错的内容,那么根据报错的内容判断,有gnd这个字眼,估计是少了地的layer,打开design rule ,在对所有layer进行定义的页面中查找关于gnd的信息,若有关于地的layer,尝试覆盖全局,再进行drc验证试试。此外,也可以对器件的剖面图进行研究,是否有某layer不在版图中。更多地去看一看design rule 目录后的前面几页。对assura的验证文件进行查看也是一个办法,全局搜索错误的名称,查看具体的语法句子。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两条GND连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