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收边并打孔,方向控制已解决,如何判断M1、M3

楼主(2023-07-13):
procedure( ContInOrder()
prog( ( OBJ1 OBJ2 obj1 obj2 Vline Hline HW VW HBP VBP xHBP yHBP xHEP yHEP xVBP yVBP xVEP yVEP
      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TechFile CGroupId
      MyViaOptions Window Num1 Num2 BigNum SmallNum NEWVIAS)

OBJ1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OBJ2 = geGetSortedSelectByLine()
Setlist = mapcar('list OBJ1 OBJ2)
foreach(Set Setlist
if(caa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
     dbDeleteObject(caar(Set))
else obj1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 caar(Set))) )
);
if(caadr(Set)~>objType == "pathSeg"
then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
     dbDeleteObject(caadr(Set))
else obj2 = car(leConvertShapeToPathSeg(leConvertShapeToPolygon(caadr(Set))) )
);
if(xCoord(obj1~>beginPt)==xCoord(obj1~>endPt) && yCoord(obj2~>beginPt)==yCoord(obj2~>endPt)
then  Vline = obj1 Hline = obj2);if
if(xCoord(obj2~>beginPt)==xCoord(obj2~>endPt) && yCoord(obj1~>beginPt)==yCoord(obj1~>endPt)
then  Vline = obj2 Hline = obj1);if

HW  = Hline~>width/2  VW  = Vline~>width/2
HBP = Hline~>beginPt  HEP = Hline~>endPt
VBP = Vline~>beginPt  VEP = Vline~>endPt

xHBP=xCoord(HBP) yHBP=yCoord(HBP)
xHEP=xCoord(HEP) yHEP=yCoord(HEP)
xVBP=xCoord(VBP) yVBP=yCoord(VBP)
xVEP=xCoord(VEP) yVEP=yCoord(VEP)
Space1 = expt((xHBP-xVBP) 2) + expt((yHBP - yVBP) 2)
Space2 = expt((xHBP-xVEP) 2) + expt((yHBP - yVEP) 2)
Space3 = expt((xHEP-xVBP) 2) + expt((yHEP - yVBP) 2)
Space4 = expt((xHEP-xVEP) 2) + expt((yHEP - yVEP) 2)

CorePoint = list(xVBP yHBP)
LeftDown =list(xVBP-VW yHBP-HW)  LeftUp =list(xVBP-VW yHBP+HW)
RightDown=list(xVBP+VW yHBP-HW)  RightUp=list(xVBP+VW yHBP+HW)

cv=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techGetTechFile(cv)
viaDefId=techFindViaDefByName(tech "M1_M2")
viaParams=list(list("cutSpacing" list(0.2 0.2))
              list("layer1Enc"   list(0.07 0.02))
              list("layer2Enc"   list(0.07 0.04))
              list("cutRows"  1) list("cutColumns" 2))

TechFile = techGetTechFile(geGetEditRep())
CGroupId = cstFindConstraintGroupIn(TechFile "virtuosoDefaultSetup")
MyViaOptions = viaGetViaOptions(CGroupId)
MyViaOptions~>automatic~>minNumCuts= 2
Window = deGetCellView()

cond(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1)&&(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dbCreatVia(cv viaDefId list(xVBP-VW+0.33 yHEP) "R0" viaParams)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2)&&(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dbCreatVia(cv viaDefId list(xVBP-VW+0.33 yHEP) "R0" viaParams)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dbCreatVia(cv viaDefId list(xVBP-VW-0.09 yHEP) "R0" viaParams)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4)&&(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dbCreatVia(cv viaDefId list(xVBP-VW-0.09 yHEP) "R0" viaParams)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1) == Space1)&&(OBJ1~>layerName=="M3_L113"||OBJ2~>layerName=="M3_L11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1) == Space2)&&(OBJ1~>layerName=="M3_L113"||OBJ2~>layerName=="M3_L11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list(xVBP-VW yHBP) 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1) == Space3)&&(OBJ1~>layerName=="M3_L113"||OBJ2~>layerName=="M3_L11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list(xVBP yHBP-HW) VEP)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1) == Space4)&&(OBJ1~>layerName=="M3_L113"||OBJ2~>layerName=="M3_L113")
dbSetPathSegPoints(Hline HBP list(xVBP+VW yHEP))
dbSetPathSegPoints(Vline VBP list(xVEP yHEP+HW))
NEWVIAS = viaGenerateViasInArea(Window list(LeftDown LeftUp RightUp RightDown) MyViaOptions)
)
)
)
)
)

楼主:
更改为((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Hline~>layerName=="M1_L111")||(Vline~>layerName=="M1_L11"))就可以用了

另外感谢"着着着火了"博主的帮助

网友A:
具体功能能描述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功能能描述一下吗,谢谢

判断pathseg线为metal1还是metal3?根据不同的情况,控制自动打孔的方向

楼主: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这里的与或运算不对吗?

试了一下((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还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n(Space1 Space2 Space3 Space4) == Space3)&&(OBJ1~>layerName=="M1_L111"||OBJ2~>layerName=="M1_L11 ...

请问MyViaoptions是viaDefId还是via name("M1_M2")这种?

viaGenerateViasInArea()会自动判断层次吗?

网友C:
最终的code 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MyViaoptions是viaDefId还是via name("M1_M2")这种?

viaGenerateViasInArea()会自动判断层次吗?

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理解什么意思,viaGenerateViasInArea()可以自动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的code 是怎样?

你先自己琢磨琢磨,不同工艺有些地方不一样,这个核心代码已经有了,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没有理解什么意思,viaGenerateViasInArea()可以自动判断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楼主,这段代码的目的是把path转化成pathseg嘛,还是有其他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段代码的目的是把path转化成pathseg嘛,还是有其他的作用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