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问题:unmatched after transformation

楼主(2023-07-13):
(路过的大佬帮小弟看一下可以吗orz,简单的东西卡2天了救命

原理图如下:2个二输入与门。画layout时是在顶层调用了2个与门,并做了顶层必要的连线。然而此时做LVS会报instance和net的不匹配。请问大佬们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吗?
补充描述:底层单个二输入与门做LVS是没问题的,top的连线也是没问题的。

instances报错:source里会把与门识别为1个SDW,1个NMOS和3个PMOS;layout里会把与门识别为1个与非门和1个反相器,因此instances不匹配。然而从生成的网表来看source和layout是匹配的。

net报错:报错的节点是底层与门的内部节点,事实上下图中source和layout缺少的net和多余的net正是一一对应的,并且单个与门做LVS无问题,理论上内部节点不应该报错。

这个问题会是因为LVS的setup吗?感觉哪里都没问题,没有解决的思路……感谢大佬!!

网友A:
看一下COMAND FILE 設定

网友B:
方便的时候提供一下点击net跳转到版图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OMAND FILE 設定

感谢您的回复!

command file指的是这个文件吗请问?如果是的话其内容我复制在下面了,如果可以的话请大佬指点一下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语句?感谢!

*lvsRulesFile: /opt/***/***/***_CFG/LVS/***_LVS_A0.lvs
*lvsRulesFileLastLoad: 0
*lvsRunDir: $HOME/calibre
*lvsLayoutPaths: AN2D0.calibre.db
*lvsExtraLayoutPaths:
*lvsLayoutSystem: GDSII
*lvsLayoutPrimary: AN2D0
*lvsLayoutLibrary: IMELib
*lvsLayoutView: layout
*lvsLayoutGetFromViewer: 1
*lvsSourcePath: AN2D0.src.net /opt/***/***/***_CFG/LVS/subckt.cdl
*lvsVlogSourcePath:
*lvsExtraSourcePaths:
*lvsSourceSystem: SPICE
*lvsSourcePrimary: AN2D0
*lvsSourceLibrary: IMELib
*lvsSourceView: schematic
*lvsSourceGetFromViewer: 1
*lvsSourceSystem2: SPICE
*lvsSourceLibrary2:
*lvsSourceView2:
*lvsSourceGetFromViewer2: 0
*lvsRunWhat: LVN
*lvsSpiceFile: AN2D0.sp
*lvsAutoMatch: 0
*lvsPlacementMatch: 0
*lvsUseHCells: 0
*lvsHCellsFile: hcells
*lvsGenHCells: 0
*lvsUseQsTclFile: 0
*lvsQsTclFile: qs_tcl_file
*lvsDeviceFilterOptionsEnabled: 1
*lvsLayoutDeviceFilterOptions:
*lvsSourceDeviceFilterOptions:
*lvsDeviceFilterOptionsDevicesList:
*lvsIgnorePorts: 0
*lvsPowerNames:
*lvsGroundNames:
*lvsRecognizeGates: ALL
*lvsRecognizeGatesMixSubtypes: 0
*lvsConfigureSplitGates: 0
*lvsReduceSplitGates: 1
*lvsReduceSemiSplitGates: 0
*lvsReduceSameOrderSplitGates: 0
*lvsReduceSplitGatesWithinTolerance: 0
*lvsReduceSplitGatesMixTypes: 0
*lvsReduceSeriesParallelSplitGates: 0
*lvsReduceParallelMOS: 1
*lvsShortEquivalentNodes: 0
*lvsRunERC: 1
*lvsERCDatabase: AN2D0.erc.results
*lvsERCDatabasePseudoCells: 0
*lvsERCDatabasePseudoCellsValue: PSEUDO
*lvsERCSummaryFile: AN2D0.erc.summary
*lvsERCAppendSummary: 0
*lvsERCCellName: 1
*lvsERCMaxResultsAll: 0
*lvsERCMaxResultsCount: 1000
*lvsERCMaxVertexAll: 0
*lvsERCMaxVertexCount: 4096
*lvsIncludeFiles:
*lvsIncludeCmdsType: none
*lvsSVRFCmds:
*lvsTVFCmds:
*lvsEnvVars:
*lvsEnvNamePatterns: MGC_* *CALIBRE* *LVS*
*lvsTemplate_SP: %s.src.net /opt/***/***/***_CFG/LVS/subckt.cdl
*lvsTemplate_LS: %S
*lvsTemplate_VS: %W
*lvsTemplate_HF:
*lvsTemplate_IS: -1
*lvsLayoutPrecision: 1000
*lvsReportFile: AN2D0.lvs.report
*lvsViewReport: 1
*lvsViewExtractionReport: 0
*lvsViewLVSSummaryFile: 0
*lvsCreateSVDB: 1
*lvsSVDBDir: svdb
*lvsSVDBNoflat: 0
*lvsSVDBquery: 1
*lvsSVDBxcal: 0
*lvsSVDBcci: 0
*lvsSVDBtxref: 0
*lvsSVDBnopinloc: 0
*lvsStartRVE: 1
*lvsWriteMaskDB: 0
*lvsMaskDBFile: maskdb
*lvsWriteINXF: 0
*lvsWriteBPF: 0
*lvsWriteNL: 0
*lvsReportMaximumAll: 0
*lvsReportMaximumCount: 50
*lvsReportOptions:
*lvsShowSeedPromotions: 0
*lvsShowSeedPromotionsMax: 50
*lvsTemplate_LR: %l.lvs.report
*lvsTemplate_ES: %l.sp
*lvsTemplate_ED: %l.erc.results
*lvsTemplate_EU: %l.erc.summary
*lvsTemplate_SV: svdb
*lvsTemplate_MD: %l.maskdb
*lvsPreTriggers:
*lvsPostTriggers:
*lvsAbortOnSoftchk: 0
*lvsAbortOnSupplyError: 1
*lvsIsolateShorts: 0
*lvsIsolateShortsValue: YES
*lvsIsolateShortsByLayer: 0
*lvsIsolateShortsByCell: 0
*lvsIsolateShortsNoContacts: 0
*lvsIsolateShortsAccumulate: 0
*lvsIsolateShortsUnmerged: 0
*lvsIsolateShortsFlat: 0
*lvsIsolateShortsInTopCell: 1
*lvsIsolateShortsOp: AND
*lvsIsolateShortsNegOp: 0
*lvsIsolateShortsAllNames: 1
*lvsIsolateShortsNames: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 0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All: 0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Count: 50
*lvsVConnectBoxColon: 0
*lvsVConnectBoxNamesState: NONE
*lvsVConnectBoxNames:
*lvsShowChecksAlpha: 0
*lvsShowGroupsAlpha: 0
*lvsShowGroupsHier: 0
*lvsShowGroupsTop: 0
*lvsActiveRecipe:
*lvsUserRecipes:
*lvsSpecifyUserRecipesFiles: 0
*lvsUserRecipesFiles:
*lvsRunsetInfo:
*lvsRunsetType:
*lvsLayersFile:
*lvsDeviceSignatureFile:
*lvsDeviceSignatureFileAppend: 0
*lvsDeviceStatementSelect:
*lvsDeviceStatementList:
*lvsDeviceLabelList:
*lvsGeneratedSignatures:
*lvsSignatureGUIGeom:
*cmnHostName: localhost
*cmnHostPort: 9189
*cmnLayoutServerType:
*cmnLayoutTmpFile: query_results
*cmnSUseLayoutConn: 1
*cmnSchematicServerType:
*cmnSHostName: localhost
*cmnSHostPort: 9199
*cmnShowToolTips: 1
*cmnWarnLayoutOverwrite: 0
*cmnWarnSourceOverwrite: 0
*cmnWarnRunsetNotWritable: 1
*cmnPromptSaveRunset: 1
*cmnShowCustomDialog: 1
*cmnWarnNoCustomization: 0
*cmnDisableOptions: 0
*cmnDisableWaivers: 0
*cmnDisableSelectChecks: 0
*cmnDisableEditRecipes: 0
*cmnDisableERCChanges: 0
*cmnDisableEnvEdit: 0
*cmnDisableCustomEdit: 0
*cmnDisableTranscriptOutput: 0
*cmnDisableFastXORMaxDiffCount: 1
*cmnDisableFastXOROptions: 1
*cmnDisableFastXORRulesFileCustomName: 1
*cmnDisableWXRLayerMapAndBaseLayersCombinedUsage: 1
*cmnShowOptions: 0
*cmnCheckForModifiedRules: 0
*cmnShowModifiedRulesPrompt: 1
*cmnEnableEditingForTextViewer: 0
*cmnVerifyCheckSelected: 1
*cmnProcessLocalLinks: 1
*cmnReadIOFromRules: 1
*cmnSaveRunsetChanges: 1
*cmnSaveRunsetOnRun: 0
*cmnSaveRunsetToCurDirOnRun: 0
*cmnUsePrecision: 0
*cmnPrecision: 1000
*cmnOverrideLayoutPrecision: 0
*cmnUseResolution: 0
*cmnResolution: 1
*cmnControlFile:
*cmnSpecifyControlFile: 0
*cmnBatchModeCompatibleControlFile: 1
*cmnPreTrigger:
*cmnPostTrigger:
*cmnRunPostTriggerInBG: 0
*cmnRunPostTriggerOnAbort: 0
*cmnRunPostTriggerInRemote: 0
*cmnVConnectColon: 0
*cmnVConnectReport: 0
*cmnVConnectReportUnSatisfied: 0
*cmnVConnectReportMaximumAll: 1
*cmnVConnectReportMaximumCount: 0
*cmnVConnectNamesState: NONE
*cmnVConnectNames:
*cmnTranscriptFile:
*cmnErrorFile:
*cmnTranscriptFileAppend: 0
*cmnTranscriptEchoToFile: 0
*cmnTranscriptIncludedFiles: 0
*cmnEnableLicenseModes: 1
*cmnDontWaitForLicense: 1
*cmnSpecifyLicenseWaitTime: 0
*cmnLicenseWaitTime: 0
*cmnSpecifyLicenseLoopTime: 0
*cmnLicenseLoopTime: 180
*cmnSpecifyLicenseLoopIntervalTime: 0
*cmnLicenseLoopIntervalTime: 60
*cmnSpecifyLicenseLoopRetryOnError: 0
*cmnUseCBforRVE: 1
*cmnReleaseLicense: 0
*cmnLicenseReleaseTime: 3
*cmnRunHier: 1
*cmnRunRVEOnLocalHost: 1
*cmnCloseRVEonExit: 1
*cmnPromptCloseRVE: 0
*cmnRunHostType: localhost
*cmnLsfHostName: localhost
*cmnNumTurbo: All
*cmnNumTurboLitho: All
*cmnTurboAll: 0
*cmnSyncCPUNum: 0
*cmnRunMT: 0
*cmnRunHyper: 0
*cmnRunHyperCompare: 0
*cmnRunHyperPathChk: 0
*cmnRunHyperSlave: 0
*cmnUseRDS: 0
*cmnRDSCount:
*cmnBackupRDS: 0
*cmnUseMTFlexHostFile: 0
*cmnMTFlexHostFile:
*cmnCloseRVEonRun: 1
*cmnSaveTVFRulesToSVRF: 0
*cmnCompileOnly: 0
*cmnRunOnOpen: 0
*cmnIgnoreExportInBatch: 1
*cmnVerifySourceNetlist: 1
*cmnStartRVEAfterBatch: 0
*cmnWarnLayoutFormatsDiff: 0
*cmnSelectedChecks:
*cmnUnselectedChecks:
*cmnSelectedCheckGroups:
*cmnUnselectedCheckGroups:
*cmnApplyTemplates: 1
*cmnTemplate_LP: %l.calibre.db
*cmnTemplate_IL: 1
*cmnTemplate_RL:
*cmnTemplate_RN:
*cmnTemplate_TF:
*cmnTemplate_CF:
*cmnTemplate_LI: %L
*cmnTemplate_VI: %V
*cmnTemplate_DF: %l.def
*cmnV2LVS_VLOGLibFiles:
*cmnV2LVS_SPICELibFiles:
*cmnV2LVS_SPICEIncFiles:
*cmnV2LVS_UseRangeMode: 0
*cmnV2LVS_KeepBackSlash: 0
*cmnV2LVS_UseCBLicense: 0
*cmnV2LVS_WarningsAreErrors: 0
*cmnV2LVS_WarningLevel: 2
*cmnV2LVS_DontConnectPower: 0
*cmnV2LVS_LastTranslation: 0
*cmnV2LVS_TranslateAlways: 0
*cmnV2LVS_GenerateTemplate: 0
*cmnV2LVS_s0Net:
*cmnV2LVS_s1Net:
*cmnV2LVS_Pprefix:
*cmnV2LVS_Uprefix:
*cmnV2LVS_Achars:
*cmnV2LVS_Cchars:
*cmnV2LVS_AddPins: 0
*cmnV2LVS_AddPinNames:
*cmnV2LVS_PositionalPins: 0
*cmnV2LVS_ConnectUPins: 0
*cmnV2LVS_UserOptions:
*cmnUseCustomFile: 0
*cmnCustomFileName:
*cmnCustomFileOverrideValues:
*cmnRemoteUserIsCurrentUser: 1
*cmnRemoteUserName:
*cmnRemoteShellDefault: 1
*cmnRemoteShellName:
*cmnSshX11Forwarding: -Y
*cmnSshOptions: -A -o PasswordAuthentication=no -o NoHostAuthenticationForLocalhost=yes -o VerifyHostKeyDNS=yes
*cmnRemoteMGCHOMEUseCurrent: 1
*cmnRemoteMGCHOME:
*cmnRemoteMGCLIBPATHUseCurrent: 1
*cmnRemoteLICENSEFILEName: LM_LICENSE_FILE
*cmnRemoteLICENSEFILEValue:
*cmnRemoteLICENSEFILEUseCurrent: 1
*cmnRemoteHostName:
*cmnRemoteClusterQueueCmd:
*cmnRemoteClusterSynch: 0
*cmnSlaveHosts: {use {}} {hostName {}} {cpuCount {}} {a32a64 {}} {rsh {}} {maxMem {}} {workingDir {}} {layerDir {}} {mgcLibPath {}} {launchName {}}
*cmnSlaveHostsViewDetails: 0
*cmnLSFStTbl:
*cmnLSFMtTbl:
*cmnLSFMasterTbl:
*cmnLSFSlaveTbl: {use 1} {totalCpus 1} {minCpus 1} {architecture {{}}} {minMemory {{}}} {resourceOptions {{}}} {submitOptions {{}}}
*cmnLSFMasterTblViewDetails: 0
*cmnLSFInteractiveSub: 1
*cmnGridStTbl:
*cmnGridMtTbl:
*cmnGridMasterTbl:
*cmnGridSlaveTbl: {use 1} {totalCpus 1} {minCpus 1} {architecture {{}}} {minMemory {{}}} {resourceOptions {{}}} {submitOptions {{}}}
*cmnGridMasterTblViewDetails: 0
*cmnGridInteractiveSub: 1
*cmnRemoteMGCHOME_ira:
*cmnRemoteMGCHOME_ixl:
*cmnRemoteMGCHOME_aoi:
*cmnRemoteMGCHOME_aoj:
*cmnRemoteMGCLIBPATH_ira:
*cmnRemoteMGCLIBPATH_ixl:
*cmnRemoteMGCLIBPATH_aoi:
*cmnRemoteMGCLIBPATH_aoj:
*cmnFDILayoutLibraryPath:
*cmnFDILayoutLibraryPath2:
*cmnFDILayoutLibrary: IMELib
*cmnFDILayoutView: layout
*cmnFDILayoutLibrary2:
*cmnFDILayoutView2:
*cmnFDILEFLayoutPaths:
*cmnFDILEFLayoutPaths2:
*cmnFDIDEFLayoutPath: AN2D0.def
*cmnFDIDEFLayoutPath2:
*cmnFDIDEFDirectories:
*cmnFDIDEFDirectories2:
*cmnFDILEFTechFile:
*cmnFDILEFTechFile2:
*cmnFDILEFDirectories:
*cmnFDILEFDirectories2:
*cmnFDIUseReadNetsAsText: 0
*cmnFDIReadNetsAsText: ALL
*cmnFDIUseReadNetsAsProperty: 0
*cmnFDIReadNetsAsPropVal:
*cmnFDIUseReadPinsAsText: 0
*cmnFDIUseReadPinsAsProperty: 0
*cmnFDIReadPinsAsPropVal:
*cmnFDIUseReadNetType: 0
*cmnFDIReadNetTypeAsProp:
*cmnFDIUseReadInstName: 0
*cmnFDIReadInstNameAsProp:
*cmnFDIReadText: 1
*cmnFDIReadBlockages: 0
*cmnFDIReadFills: 0
*cmnFDIReadInstPinShapes: 0
*cmnFDIReadPinShape: 1
*cmnFDIUseViewListMW: 0
*cmnFDIUseViewListOA: 0
*cmnFDIViewListMW: CEL FRAM
*cmnFDIViewListOA:
*cmnFDIUseLogFile: 0
*cmnFDIWriteLogFile:
*cmnFDIUseMapInfo: 0
*cmnFDIWriteMapInfoFile:
*cmnFDIUseLayerNames: 0
*cmnFDIWriteLayerNamesFile:
*cmnFDIAbortOnPCellRead: 1
*cmnFDIUseLayerMap: 0
*cmnFDILayerMapFile:
*cmnFDIUseCellMap: 0
*cmnFDICellMapFile:
*cmnFDIUseObjectMap: 0
*cmnFDIObjectMapFile:
*cmnFDIUseNetProp: 0
*cmnFDINetPropFile:
*cmnFDIUseInputException: 0
*cmnFDIInputExceptionFile:
*cmnFDIUseCellGDS: 0
*cmnFDICellGDSFiles:
*cmnFDICellGDSDirectories:
*cmnFDIUseWaiverGDS: 0
*cmnFDIWaiverGDSFiles:
*cmnFDIWaiverGDSDirectories:
*cmnFDISetOaHome: 0
*cmnFDISetOaLdl: 0
*cmnFDISetOaPath: 0
*cmnFDISetOaExpPcellDir: 0
*cmnFDISetOaExpAllParams: 0
*cmnFDISetEnableOaExpPcell: 0
*cmnWXRRulesFile: rules.fxor
*cmnWXRInternalFilePrefix: rules.fxor
*cmnWXRResultFormatASCII: 1
*cmnWXRResultFormatGDS: 1
*cmnWXRResultFormatOASIS: 0
*cmnWXREnhanced: 0
*cmnWXRLayerMapOrBaseLayersUsage:
*cmnWXRLayerMapFile:
*cmnWXRBaseLayers:
*cmnWXRUseIncludeRulesFile: 0
*cmnWXRIncludeRulesFile:
*cmnWXRIncludeLayersFile:
*cmnWXRExcludeLayersFile:
*cmnWXRLayersFileUsage:
*cmnWXRCommonOnly: 0
*cmnXRMaxDiffCount:
*cmnXRTemplateFile: $MGC_HOME/shared/pkgs/fdi/templates/fastxor.template
*cmnXRReportFile:
*cmnXRRDBFile:
*cmnXRCompareText: 0
*cmnXRCompareAllPlacedCells: 0
*cmnXREnablePassThroughLayers: 0
*cmnWaiverDescriptionFile: waiver_desc
*cmnWaiverCriteriaFile:
*cmnWaiverCellsFile:
*cmnWaiverLayerNumber: 1234
*cmnWaiverDatatypeNumber: 5678
*cmnWaiverMerge: 0
*cmnWaiverDatabase:
*cmnWaiverCalibreWaiverNumber: 2000
*cmnWaiverInternalLayerAuto: 0
*cmnWaiverIgnoreOps:
*cmnWaiverNotIgnoreOps:
*cmnWaiverRunLayoutChecksum: 1
*cmnWaiverRunRuleChecksum: 0
*cmnWaiverRunCalibreVersionChecksum: 0
*cmnWaiverRetainResultType: 0
*cmnWaiverRunIPMatchChecksum: 1
*cmnWaiverPrecisionConversion: 1
*cmnWaiverAddWaiverHierarchy: 0
*cmnWaiverIgnoreDensity: 0
*cmnWaiverOptimizeNoneWaiverStatistics: 0
*cmnWaiverEnableDynamicResultsReporting: 0
*cmnWaiverSummaryFile:
*cmnWaiverCriteria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riteriaTextType: 2
*cmnWaiverChecksum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hecksumTextType: 1
*cmnWaiverComment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ommentTextType: 5
*cmnWaiverUsernameTextLayer: 1234
*cmnWaiverUsernameTextType: 3
*cmnWaiverDateTextLayer: 1234
*cmnWaiverDateTextType: 4
*cmnWaiverCalibreVersion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alibreVersionTextType: 7
*cmnWaiverRuleChecksumTextLayer: 1234
*cmnWaiverRuleChecksumTextType: 9
*cmnWaiverIpmatchTextType: 6
*cmnWaiverDescriptionMode: NONE
*cmnWaiverTempDirectory:
*cmnWaiverRunDFMGlobal: 1
*cmnRunOrCreateWaivers: 0
*cmnWaiverSetupFile:
*cmnWaiverTextMagnification: .005
*cmnWaiverMagnifyTextSpacing: 0
*cmnSpecifyWaiverSetupFile: 0
*cmnWaiverRDBOption: ALL
*cmnWaiverUnusedRDBOption: ALL
*cmnWaiverUsedRDBOption: ALL
*cmnWaiverDensityRDBOption: YES
*cmnWaiverEnableWaiverCellReporting: 0
*cmnWaiverCombineResults: 0
*cmnConfigureTPs: 0
*cmnTraceProperties:
*cmnConfigureLVSBox: 0
*cmnLVSBoxes:
*cmnLVSBlackBoxPorts:
*cmnLVSBlackBoxPortDepth: PRIMARY
*cmnLVSBlackBoxPortDepthNumber: 0
*cmnSpiceInstPrefix: X
*cmnDisableSignatureCreation: 0
*cmnIncludeRulesFilesAfterMain: 0
*cmnLayoutTextFile: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与回复!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liaohero
command file指的是LVS rule file吗?如果是的话内容复制在下面了,如果可以的话请问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语句呢?

*lvsRulesFile: /opt/***/***/***_CFG/LVS/***_LVS_A0.lvs
*lvsRulesFileLastLoad: 0
*lvsRunDir: $HOME/calibre
*lvsLayoutPaths: AN2D0.calibre.db
*lvsExtraLayoutPaths:
*lvsLayoutSystem: GDSII
*lvsLayoutPrimary: AN2D0
*lvsLayoutLibrary: IMELib
*lvsLayoutView: layout
*lvsLayoutGetFromViewer: 1
*lvsSourcePath: AN2D0.src.net /opt/***/***/***_CFG/LVS/subckt.cdl
*lvsVlogSourcePath:
*lvsExtraSourcePaths:
*lvsSourceSystem: SPICE
*lvsSourcePrimary: AN2D0
*lvsSourceLibrary: IMELib
*lvsSourceView: schematic
*lvsSourceGetFromViewer: 1
*lvsSourceSystem2: SPICE
*lvsSourceLibrary2:
*lvsSourceView2:
*lvsSourceGetFromViewer2: 0
*lvsRunWhat: LVN
*lvsSpiceFile: AN2D0.sp
*lvsAutoMatch: 0
*lvsPlacementMatch: 0
*lvsUseHCells: 0
*lvsHCellsFile: hcells
*lvsGenHCells: 0
*lvsUseQsTclFile: 0
*lvsQsTclFile: qs_tcl_file
*lvsDeviceFilterOptionsEnabled: 1
*lvsLayoutDeviceFilterOptions:
*lvsSourceDeviceFilterOptions:
*lvsDeviceFilterOptionsDevicesList:
*lvsIgnorePorts: 0
*lvsPowerNames:
*lvsGroundNames:
*lvsRecognizeGates: ALL
*lvsRecognizeGatesMixSubtypes: 0
*lvsConfigureSplitGates: 0
*lvsReduceSplitGates: 1
*lvsReduceSemiSplitGates: 0
*lvsReduceSameOrderSplitGates: 0
*lvsReduceSplitGatesWithinTolerance: 0
*lvsReduceSplitGatesMixTypes: 0
*lvsReduceSeriesParallelSplitGates: 0
*lvsReduceParallelMOS: 1
*lvsShortEquivalentNodes: 0
*lvsRunERC: 1
*lvsERCDatabase: AN2D0.erc.results
*lvsERCDatabasePseudoCells: 0
*lvsERCDatabasePseudoCellsValue: PSEUDO
*lvsERCSummaryFile: AN2D0.erc.summary
*lvsERCAppendSummary: 0
*lvsERCCellName: 1
*lvsERCMaxResultsAll: 0
*lvsERCMaxResultsCount: 1000
*lvsERCMaxVertexAll: 0
*lvsERCMaxVertexCount: 4096
*lvsIncludeFiles:
*lvsIncludeCmdsType: none
*lvsSVRFCmds:
*lvsTVFCmds:
*lvsEnvVars:
*lvsEnvNamePatterns: MGC_* *CALIBRE* *LVS*
*lvsTemplate_SP: %s.src.net /opt/***/***/***_CFG/LVS/subckt.cdl
*lvsTemplate_LS: %S
*lvsTemplate_VS: %W
*lvsTemplate_HF:
*lvsTemplate_IS: -1
*lvsLayoutPrecision: 1000
*lvsReportFile: AN2D0.lvs.report
*lvsViewReport: 1
*lvsViewExtractionReport: 0
*lvsViewLVSSummaryFile: 0
*lvsCreateSVDB: 1
*lvsSVDBDir: svdb
*lvsSVDBNoflat: 0
*lvsSVDBquery: 1
*lvsSVDBxcal: 0
*lvsSVDBcci: 0
*lvsSVDBtxref: 0
*lvsSVDBnopinloc: 0
*lvsStartRVE: 1
*lvsWriteMaskDB: 0
*lvsMaskDBFile: maskdb
*lvsWriteINXF: 0
*lvsWriteBPF: 0
*lvsWriteNL: 0
*lvsReportMaximumAll: 0
*lvsReportMaximumCount: 50
*lvsReportOptions:
*lvsShowSeedPromotions: 0
*lvsShowSeedPromotionsMax: 50
*lvsTemplate_LR: %l.lvs.report
*lvsTemplate_ES: %l.sp
*lvsTemplate_ED: %l.erc.results
*lvsTemplate_EU: %l.erc.summary
*lvsTemplate_SV: svdb
*lvsTemplate_MD: %l.maskdb
*lvsPreTriggers:
*lvsPostTriggers:
*lvsAbortOnSoftchk: 0
*lvsAbortOnSupplyError: 1
*lvsIsolateShorts: 0
*lvsIsolateShortsValue: YES
*lvsIsolateShortsByLayer: 0
*lvsIsolateShortsByCell: 0
*lvsIsolateShortsNoContacts: 0
*lvsIsolateShortsAccumulate: 0
*lvsIsolateShortsUnmerged: 0
*lvsIsolateShortsFlat: 0
*lvsIsolateShortsInTopCell: 1
*lvsIsolateShortsOp: AND
*lvsIsolateShortsNegOp: 0
*lvsIsolateShortsAllNames: 1
*lvsIsolateShortsNames: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 0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All: 0
*lvsIsolateShortsMaxResultsCount: 50
*lvsVConnectBoxColon: 0
*lvsVConnectBoxNamesState: NONE
*lvsVConnectBoxNames:
*lvsShowChecksAlpha: 0
*lvsShowGroupsAlpha: 0
*lvsShowGroupsHier: 0
*lvsShowGroupsTop: 0
*lvsActiveRecipe:
*lvsUserRecipes:
*lvsSpecifyUserRecipesFiles: 0
*lvsUserRecipesFiles:
*lvsRunsetInfo:
*lvsRunsetType:
*lvsLayersFile:
*lvsDeviceSignatureFile:
*lvsDeviceSignatureFileAppend: 0
*lvsDeviceStatementSelect:
*lvsDeviceStatementList:
*lvsDeviceLabelList:
*lvsGeneratedSignatures:
*lvsSignatureGUIGeom:
*cmnHostName: localhost
*cmnHostPort: 9189
*cmnLayoutServerType:
*cmnLayoutTmpFile: query_results
*cmnSUseLayoutConn: 1
*cmnSchematicServerType:
*cmnSHostName: localhost
*cmnSHostPort: 9199
*cmnShowToolTips: 1
*cmnWarnLayoutOverwrite: 0
*cmnWarnSourceOverwrite: 0
*cmnWarnRunsetNotWritable: 1
*cmnPromptSaveRunset: 1
*cmnShowCustomDialog: 1
*cmnWarnNoCustomization: 0
*cmnDisableOptions: 0
*cmnDisableWaivers: 0
*cmnDisableSelectChecks: 0
*cmnDisableEditRecipes: 0
*cmnDisableERCChanges: 0
*cmnDisableEnvEdit: 0
*cmnDisableCustomEdit: 0
*cmnDisableTranscriptOutput: 0
*cmnDisableFastXORMaxDiffCount: 1
*cmnDisableFastXOROptions: 1
*cmnDisableFastXORRulesFileCustomName: 1
*cmnDisableWXRLayerMapAndBaseLayersCombinedUsage: 1
*cmnShowOptions: 0
*cmnCheckForModifiedRules: 0
*cmnShowModifiedRulesPrompt: 1
*cmnEnableEditingForTextViewer: 0
*cmnVerifyCheckSelected: 1
*cmnProcessLocalLinks: 1
*cmnReadIOFromRules: 1
*cmnSaveRunsetChanges: 1
*cmnSaveRunsetOnRun: 0
*cmnSaveRunsetToCurDirOnRun: 0
*cmnUsePrecision: 0
*cmnPrecision: 1000
*cmnOverrideLayoutPrecision: 0
*cmnUseResolution: 0
*cmnResolution: 1
*cmnControlFile:
*cmnSpecifyControlFile: 0
*cmnBatchModeCompatibleControlFile: 1
*cmnPreTrigger:
*cmnPostTrigger:
*cmnRunPostTriggerInBG: 0
*cmnRunPostTriggerOnAbort: 0
*cmnRunPostTriggerInRemote: 0
*cmnVConnectColon: 0
*cmnVConnectReport: 0
*cmnVConnectReportUnSatisfied: 0
*cmnVConnectReportMaximumAll: 1
*cmnVConnectReportMaximumCount: 0
*cmnVConnectNamesState: NONE
*cmnVConnectNames:
*cmnTranscriptFile:
*cmnErrorFile:
*cmnTranscriptFileAppend: 0
*cmnTranscriptEchoToFile: 0
*cmnTranscriptIncludedFiles: 0
*cmnEnableLicenseModes: 1
*cmnDontWaitForLicense: 1
*cmnSpecifyLicenseWaitTime: 0
*cmnLicenseWaitTime: 0
*cmnSpecifyLicenseLoopTime: 0
*cmnLicenseLoopTime: 180
*cmnSpecifyLicenseLoopIntervalTime: 0
*cmnLicenseLoopIntervalTime: 60
*cmnSpecifyLicenseLoopRetryOnError: 0
*cmnUseCBforRVE: 1
*cmnReleaseLicense: 0
*cmnLicenseReleaseTime: 3
*cmnRunHier: 1
*cmnRunRVEOnLocalHost: 1
*cmnCloseRVEonExit: 1
*cmnPromptCloseRVE: 0
*cmnRunHostType: localhost
*cmnLsfHostName: localhost
*cmnNumTurbo: All
*cmnNumTurboLitho: All
*cmnTurboAll: 0
*cmnSyncCPUNum: 0
*cmnRunMT: 0
*cmnRunHyper: 0
*cmnRunHyperCompare: 0
*cmnRunHyperPathChk: 0
*cmnRunHyperSlave: 0
*cmnUseRDS: 0
*cmnRDSCount:
*cmnBackupRDS: 0
*cmnUseMTFlexHostFile: 0
*cmnMTFlexHostFile:
*cmnCloseRVEonRun: 1
*cmnSaveTVFRulesToSVRF: 0
*cmnCompileOnly: 0
*cmnRunOnOpen: 0
*cmnIgnoreExportInBatch: 1
*cmnVerifySourceNetlist: 1
*cmnStartRVEAfterBatch: 0
*cmnWarnLayoutFormatsDiff: 0
*cmnSelectedChecks:
*cmnUnselectedChecks:
*cmnSelectedCheckGroups:
*cmnUnselectedCheckGroups:
*cmnApplyTemplates: 1
*cmnTemplate_LP: %l.calibre.db
*cmnTemplate_IL: 1
*cmnTemplate_RL:
*cmnTemplate_RN:
*cmnTemplate_TF:
*cmnTemplate_CF:
*cmnTemplate_LI: %L
*cmnTemplate_VI: %V
*cmnTemplate_DF: %l.def
*cmnV2LVS_VLOGLibFiles:
*cmnV2LVS_SPICELibFiles:
*cmnV2LVS_SPICEIncFiles:
*cmnV2LVS_UseRangeMode: 0
*cmnV2LVS_KeepBackSlash: 0
*cmnV2LVS_UseCBLicense: 0
*cmnV2LVS_WarningsAreErrors: 0
*cmnV2LVS_WarningLevel: 2
*cmnV2LVS_DontConnectPower: 0
*cmnV2LVS_LastTranslation: 0
*cmnV2LVS_TranslateAlways: 0
*cmnV2LVS_GenerateTemplate: 0
*cmnV2LVS_s0Net:
*cmnV2LVS_s1Net:
*cmnV2LVS_Pprefix:
*cmnV2LVS_Uprefix:
*cmnV2LVS_Achars:
*cmnV2LVS_Cchars:
*cmnV2LVS_AddPins: 0
*cmnV2LVS_AddPinNames:
*cmnV2LVS_PositionalPins: 0
*cmnV2LVS_ConnectUPins: 0
*cmnV2LVS_UserOptions:
*cmnUseCustomFile: 0
*cmnCustomFileName:
*cmnCustomFileOverrideValues:
*cmnRemoteUserIsCurrentUser: 1
*cmnRemoteUserName:
*cmnRemoteShellDefault: 1
*cmnRemoteShellName:
*cmnSshX11Forwarding: -Y
*cmnSshOptions: -A -o PasswordAuthentication=no -o NoHostAuthenticationForLocalhost=yes -o VerifyHostKeyDNS=yes
*cmnRemoteMGCHOMEUseCurrent: 1
*cmnRemoteMGCHOME:
*cmnRemoteMGCLIBPATHUseCurrent: 1
*cmnRemoteLICENSEFILEName: LM_LICENSE_FILE
*cmnRemoteLICENSEFILEValue:
*cmnRemoteLICENSEFILEUseCurrent: 1
*cmnRemoteHostName:
*cmnRemoteClusterQueueCmd:
*cmnRemoteClusterSynch: 0
*cmnSlaveHosts: {use {}} {hostName {}} {cpuCount {}} {a32a64 {}} {rsh {}} {maxMem {}} {workingDir {}} {layerDir {}} {mgcLibPath {}} {launchName {}}
*cmnSlaveHostsViewDetails: 0
*cmnLSFStTbl:
*cmnLSFMtTbl:
*cmnLSFMasterTbl:
*cmnLSFSlaveTbl: {use 1} {totalCpus 1} {minCpus 1} {architecture {{}}} {minMemory {{}}} {resourceOptions {{}}} {submitOptions {{}}}
*cmnLSFMasterTblViewDetails: 0
*cmnLSFInteractiveSub: 1
*cmnGridStTbl:
*cmnGridMtTbl:
*cmnGridMasterTbl:
*cmnGridSlaveTbl: {use 1} {totalCpus 1} {minCpus 1} {architecture {{}}} {minMemory {{}}} {resourceOptions {{}}} {submitOptions {{}}}
*cmnGridMasterTblViewDetails: 0
*cmnGridInteractiveSub: 1
*cmnRemoteMGCHOME_ira:
*cmnRemoteMGCHOME_ixl:
*cmnRemoteMGCHOME_aoi:
*cmnRemoteMGCHOME_aoj:
*cmnRemoteMGCLIBPATH_ira:
*cmnRemoteMGCLIBPATH_ixl:
*cmnRemoteMGCLIBPATH_aoi:
*cmnRemoteMGCLIBPATH_aoj:
*cmnFDILayoutLibraryPath:
*cmnFDILayoutLibraryPath2:
*cmnFDILayoutLibrary: IMELib
*cmnFDILayoutView: layout
*cmnFDILayoutLibrary2:
*cmnFDILayoutView2:
*cmnFDILEFLayoutPaths:
*cmnFDILEFLayoutPaths2:
*cmnFDIDEFLayoutPath: AN2D0.def
*cmnFDIDEFLayoutPath2:
*cmnFDIDEFDirectories:
*cmnFDIDEFDirectories2:
*cmnFDILEFTechFile:
*cmnFDILEFTechFile2:
*cmnFDILEFDirectories:
*cmnFDILEFDirectories2:
*cmnFDIUseReadNetsAsText: 0
*cmnFDIReadNetsAsText: ALL
*cmnFDIUseReadNetsAsProperty: 0
*cmnFDIReadNetsAsPropVal:
*cmnFDIUseReadPinsAsText: 0
*cmnFDIUseReadPinsAsProperty: 0
*cmnFDIReadPinsAsPropVal:
*cmnFDIUseReadNetType: 0
*cmnFDIReadNetTypeAsProp:
*cmnFDIUseReadInstName: 0
*cmnFDIReadInstNameAsProp:
*cmnFDIReadText: 1
*cmnFDIReadBlockages: 0
*cmnFDIReadFills: 0
*cmnFDIReadInstPinShapes: 0
*cmnFDIReadPinShape: 1
*cmnFDIUseViewListMW: 0
*cmnFDIUseViewListOA: 0
*cmnFDIViewListMW: CEL FRAM
*cmnFDIViewListOA:
*cmnFDIUseLogFile: 0
*cmnFDIWriteLogFile:
*cmnFDIUseMapInfo: 0
*cmnFDIWriteMapInfoFile:
*cmnFDIUseLayerNames: 0
*cmnFDIWriteLayerNamesFile:
*cmnFDIAbortOnPCellRead: 1
*cmnFDIUseLayerMap: 0
*cmnFDILayerMapFile:
*cmnFDIUseCellMap: 0
*cmnFDICellMapFile:
*cmnFDIUseObjectMap: 0
*cmnFDIObjectMapFile:
*cmnFDIUseNetProp: 0
*cmnFDINetPropFile:
*cmnFDIUseInputException: 0
*cmnFDIInputExceptionFile:
*cmnFDIUseCellGDS: 0
*cmnFDICellGDSFiles:
*cmnFDICellGDSDirectories:
*cmnFDIUseWaiverGDS: 0
*cmnFDIWaiverGDSFiles:
*cmnFDIWaiverGDSDirectories:
*cmnFDISetOaHome: 0
*cmnFDISetOaLdl: 0
*cmnFDISetOaPath: 0
*cmnFDISetOaExpPcellDir: 0
*cmnFDISetOaExpAllParams: 0
*cmnFDISetEnableOaExpPcell: 0
*cmnWXRRulesFile: rules.fxor
*cmnWXRInternalFilePrefix: rules.fxor
*cmnWXRResultFormatASCII: 1
*cmnWXRResultFormatGDS: 1
*cmnWXRResultFormatOASIS: 0
*cmnWXREnhanced: 0
*cmnWXRLayerMapOrBaseLayersUsage:
*cmnWXRLayerMapFile:
*cmnWXRBaseLayers:
*cmnWXRUseIncludeRulesFile: 0
*cmnWXRIncludeRulesFile:
*cmnWXRIncludeLayersFile:
*cmnWXRExcludeLayersFile:
*cmnWXRLayersFileUsage:
*cmnWXRCommonOnly: 0
*cmnXRMaxDiffCount:
*cmnXRTemplateFile: $MGC_HOME/shared/pkgs/fdi/templates/fastxor.template
*cmnXRReportFile:
*cmnXRRDBFile:
*cmnXRCompareText: 0
*cmnXRCompareAllPlacedCells: 0
*cmnXREnablePassThroughLayers: 0
*cmnWaiverDescriptionFile: waiver_desc
*cmnWaiverCriteriaFile:
*cmnWaiverCellsFile:
*cmnWaiverLayerNumber: 1234
*cmnWaiverDatatypeNumber: 5678
*cmnWaiverMerge: 0
*cmnWaiverDatabase:
*cmnWaiverCalibreWaiverNumber: 2000
*cmnWaiverInternalLayerAuto: 0
*cmnWaiverIgnoreOps:
*cmnWaiverNotIgnoreOps:
*cmnWaiverRunLayoutChecksum: 1
*cmnWaiverRunRuleChecksum: 0
*cmnWaiverRunCalibreVersionChecksum: 0
*cmnWaiverRetainResultType: 0
*cmnWaiverRunIPMatchChecksum: 1
*cmnWaiverPrecisionConversion: 1
*cmnWaiverAddWaiverHierarchy: 0
*cmnWaiverIgnoreDensity: 0
*cmnWaiverOptimizeNoneWaiverStatistics: 0
*cmnWaiverEnableDynamicResultsReporting: 0
*cmnWaiverSummaryFile:
*cmnWaiverCriteria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riteriaTextType: 2
*cmnWaiverChecksum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hecksumTextType: 1
*cmnWaiverComment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ommentTextType: 5
*cmnWaiverUsernameTextLayer: 1234
*cmnWaiverUsernameTextType: 3
*cmnWaiverDateTextLayer: 1234
*cmnWaiverDateTextType: 4
*cmnWaiverCalibreVersionTextLayer: 1234
*cmnWaiverCalibreVersionTextType: 7
*cmnWaiverRuleChecksumTextLayer: 1234
*cmnWaiverRuleChecksumTextType: 9
*cmnWaiverIpmatchTextType: 6
*cmnWaiverDescriptionMode: NONE
*cmnWaiverTempDirectory:
*cmnWaiverRunDFMGlobal: 1
*cmnRunOrCreateWaivers: 0
*cmnWaiverSetupFile:
*cmnWaiverTextMagnification: .005
*cmnWaiverMagnifyTextSpacing: 0
*cmnSpecifyWaiverSetupFile: 0
*cmnWaiverRDBOption: ALL
*cmnWaiverUnusedRDBOption: ALL
*cmnWaiverUsedRDBOption: ALL
*cmnWaiverDensityRDBOption: YES
*cmnWaiverEnableWaiverCellReporting: 0
*cmnWaiverCombineResults: 0
*cmnConfigureTPs: 0
*cmnTraceProperties:
*cmnConfigureLVSBox: 0
*cmnLVSBoxes:
*cmnLVSBlackBoxPorts:
*cmnLVSBlackBoxPortDepth: PRIMARY
*cmnLVSBlackBoxPortDepthNumber: 0
*cmnSpiceInstPrefix: X
*cmnDisableSignatureCreation: 0
*cmnIncludeRulesFilesAfterMain: 0
*cmnLayoutTextFile: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时候提供一下点击net跳转到版图的截图。

感谢您的回复!
点击net6跳转的视图是这样的,虚线对应的net在layout里是与门的输出Z前的一条net,也就是原理图中的net1。
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与回复!

楼主:
解决了,是symbol的问题。

网友C(2024-05-1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symbol的问题。

可以详细说说问题出现在哪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详细说说问题出现在哪儿吗

重新生成symbol后就不会报错了,至于源头是哪里就没有再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