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刘纯成博士论文SAR ADC的时序问题

楼主(2023-07-13):
有没有复现过这一篇的大佬解答一下疑惑

如图所示,第一个上升沿怎么会把前9个信号都清零了呢,明明没有接reset端口,是没有画出来嘛 ...

如图所示,第一个上升沿怎么会把前9个信号都清零了呢,明明没有接reset端口,是没有画出来嘛 ...

网友A:
DFF那个框上面有个圈圈

网友B:
看图要仔细啊 找找这几个DFF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F那个框上面有个圈圈

圈圈应该是set吧低有效,最开始CLK10=0所以CLK1-9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要仔细啊 找找这几个DFF的不同

圈圈应该是set吧低有效,最开始CLK10=0所以CLK1-9置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圈圈应该是set吧低有效,最开始CLK10=0所以CLK1-9置1

是的,我复现的时候也不是按照图中时序做的,我是clk10是接着clk9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复现的时候也不是按照图中时序做的,我是clk10是接着clk9后面的

那请问您是这么实现的呢

网友C:
老哥有pd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pdf吗

可以看我最新发的那个主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圈的不管是当成set还是reset好像都说不通啊,只有带圈那几个引脚当成高电平异步复位,时序图才能跟电路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