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中的器件位置可以调整吗?

楼主(2023-07-13):
大家好

我calibre中的器件被排成了一条线,导致我不是很方便查找器件(如果和版图的位置对应就好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调整它摆放的位置吗?

网友A:
您是说LVS中的网表视图当中的器件被排列成一条线吗

网友B:
不是xl吗,没得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说LVS中的网表视图当中的器件被排列成一条线吗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xl吗,没得属性?

这和属性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这个netlist的网表的器件移动方法目前以我的见识来说好像还没有这个说法,一般都是从net入手去读懂它,或者忽略这个网表,着重于layout图中的高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netlist的网表的器件移动方法目前以我的见识来说好像还没有这个说法,一般都是从net入手去读懂它,或 ...

谢谢,我重新生成了一次calibre这个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