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c magnitude会影响直流工作点电压

楼主(2023-07-13):
如下面两个图所示

ac magnitude=0V

ac magnitude=0V

ac magnitude=1uV

ac magnitude=1uV

同样的电路,一个电压源ac magnitude为0V,一个为1uV。为什么会影响电容后面的电压大小?
图片中的电容电阻都是理想电容电阻,运放是提过参后仿的。

网友A:
输入端没有电路提供共模,可能是仿真精度导致的仿真结果不一样;可以把理想电阻(700G)换成理想的大电感(1T),用理想大电感去做dc工作点的feed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没有电路提供共模,可能是仿真精度导致的仿真结果不一样;可以把理想电阻(700G)换成理想的大电感( ...

感谢 换成dcfeed之后确实不会出现不同了,但我还是有些困惑。

1.我该怎么提高dc仿真精度?至少用电阻反馈的时候不会出现几百毫伏的差别。
2.我其实有设计共模反馈,这算是给输入端提供共模吧?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