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mid设计20nA电流镜

楼主(2023-07-13):
如题,我发现18bcd库,用gmid设计方法设计的时候id/w的值很大,A级别,这使得W的值就很小,无法设计。或者增大了L,即使到了20u的大小,w也在40nm左右,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偏置给的不合理,这种情况让管子处于亚阈值区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偏置给的不合理,这种情况让管子处于亚阈值区比较合适吧

请问不应该是饱和区吗?

网友B:
20nA电流太小了,按你计算的结果需要12个20u/0.5u的管子串联起来 做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nA电流太小了,按你计算的结果需要12个20u/0.5u的管子串联起来 做电流镜

感谢大佬回答。有没有可能不改变面积的情况下,降低Id哇?跟工艺有关吗?看的好多论文就直接用cascode型设计的20nA电流镜,管子个数和宽长比没给,只给了简化的图型,所以就可能是Figner数值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答。有没有可能不改变面积的情况下,降低Id哇?跟工艺有关吗?看的好多论文就直接用cascode型 ...

018工艺最小的线宽是受限制的,比如最小的w大概是0.5u了,所以宽长比 就决定了面积。低压管和高压管都可用的话试试高压管可能性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8工艺最小的线宽是受限制的,比如最小的w大概是0.5u了,所以宽长比 就决定了面积。低压管和高压管都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