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

楼主(2023-07-13):
求助下面这个电路的M9-M20是怎么工作的,小弟不甚感激!!

预稳压电路

预稳压电路

楼主:
新手小白,学习受阻 求回复

网友A:
请教电路的功能是啥呀

网友B:
M9~20是一个闭环系统,控制确定Vpre节点的电压用的;

但是感觉这个电路稍微有点问题,Vpre节点的电压怎么确定?是否M13的gate应该接M33的drain端而不是gate啊?

网友C:
6,7,8是启动电路,也是power down电路,当pd=0,即不要power down,pdn=1,刚开始vref为低电压,通过4,5为高电压,8 turn on,7 turn on,运放输出端拉低,33,34电流增大,启动完成,正常工作。当需要启动power down时,pd=1,pdn=0,6 turn on, 13,17,19,21,24,33,34的栅极都被拉高,都没有电流了。至于下面的12 14 15 16 18 20 ,可能是偏置电路,信息不全,有些连接的地方没有标出来,有没有前后文或者pdf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电路的功能是啥呀

给带隙提供一个干净的Vpre电压,但是我不清楚这个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9~20是一个闭环系统,控制确定Vpre节点的电压用的;

但是感觉这个电路稍微有点问题,Vpre节点的电压怎么 ...

是的,文章中说M9-M20构成一个预调压电路来提供Vpre,但是我也没没看懂这个电压是怎么确定的,新手小白第一次做LDO,想着先把别人的硕士论文复原一下下面的是原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6,7,8是启动电路,也是power down电路,当pd=0,即不要power down,pdn=1,刚开始vref为低电压,通过4,5为高电 ...

小白第一次搭LDO,想着先复现一下别人的硕士论文,这个是原文

网友:
新人回答,这里由于bg内部电流确定,那么M13~M27的PMOS的VGS和电流就确定了,然后通过M9到M20给VPRE搞个感反馈来固定电压,这里主要是M12,因为支路电流确定,所以为了保证M12的电流就会使得M12的栅极电压确定从而使得VPRE有个电压,但是这里好像没有固定的vref来确定,靠分压来确定,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第一次搭LDO,想着先复现一下别人的硕士论文,这个是原文

哥们原文不是讲了吗,是启动电路,他只是把启动电路和power down 坐在一起了而已,然后整了一个干净的电源给你的bandgap,提高psrr

网友(2025-02-22):
哥,你搞明白了么,我也卡在这里了,我搭出来之后M11的D端电压是毫伏级别,根本没法为后面的电路提供足够的电压

网友:
你好,请问您搞懂了吗,想向您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