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刘纯成博士论文SAR ADC单调开关

楼主(2023-07-13):
一篇SAR的参考论文

还有一个时序问题,如图所示,第一个上升沿怎么会把前9个信号都清零了呢,明明没有接reset端口,是没有画出 ...

还有一个时序问题,如图所示,第一个上升沿怎么会把前9个信号都清零了呢,明明没有接reset端口,是没有画出 ...

网友A:
PAPER 没有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PER 没有画出

谢谢兄弟一般这个要怎么实现啊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发错文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一般这个要怎么实现啊

DFF power on reset or set .  就做 pulse   ,
至于 哪一个 DFF   set reset 都可以, SARADC  logic 都须 power on set/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F 可 power on reset or set .  就做 小 pulse   ,
至于 哪一个 DFF  要 set 或 reset 都可以, 像SAR ...

我看好像每一个clks的上升边沿都会重复一边这个操作,感觉需要把clks上升沿后面接一个复位的pulse

网友:
不是第一个上升沿把触发器清零,而是CLK10把触发器都复位了吧CLK10是接到了前面的D触发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发错文章了?

不好意思又发了一遍

网友(2024-04-04):
#Quick reply here#thanks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
成功大學
碩士論文
高速低耗能逐漸趨近式類比至數位轉換器之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