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抽头的差分电感s参数问题

楼主(2023-07-13):
大佬们,求助一个问题。带抽头的差分电感,可以将电感从抽头的部分直接分成两个电感串联来分析吗?小弟最近在用HFSS提取电感的S参数,不知道这样从中间分开的办法可不可行。

网友:
差分电感你是差分应用,论坛里你自己搜搜怎么仿真差分电感的

网友:
抽头两边的电感之间是存在互感的,这样简单地拆成两个电感去分析应该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