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23-07-14):
反相器连接如下,请问该如何选择电阻rppoly的大小尺寸?需要通过什么仿真来测试它?

网友A:
加电阻的目的是ESD吗?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的目的是ESD吗?

这个反相器主要用在电平转换电路中的Buffer里面。我觉得是用于防止瞬态电流过高而损坏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加电阻?

我是在复现IO电路时,碰到电平转移电路里面的buffer是这样搭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