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7-14):
VDD从0到1.2缓慢上升2us,观察VDD、Vref、启动电路的输入栅压(绿色线),为什么tran跑出来,Vref升到近VDD再下降,启动电路的栅压下降后还有上升的趋势呢?求指导

网友A:
你输出下降了,自然栅极就上去了啊,你应该看看为什么输出下来了
话说,电源上升时间2us 这么小的吗,电源电压1.2V 你bg电压多少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下降了,自然栅极就上去了啊,你应该看看为什么输出下来了
话说,电源上升时间2us 这么小的吗,电源 ...

我看论文上给的,BG输出随便给的0.5V

网友B:
R3 R4先断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 R4先断开看看?

BG输出升高了30mV左右,但是仿真启动电路的整体趋势好像还是没变

楼主:
整体结构是这样的,采用二级运放,输出到BG的栅极加了二极管做负载的共源放大器,为了提高PSRR。(但是我仿真启动电路时,没有加进去。)为什么BG输出Vref电压会先升高后降低至计算的输出值呢?看一看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下降了,自然栅极就上去了啊,你应该看看为什么输出下来了
话说,电源上升时间2us 这么小的吗,电源 ...

是因为我设置的BG输出电压Vref太低,导致NM1导通但无法将启动电路的NM2栅压拉低到零电位是吗?
可是我的Vref为什么会跑到VDD再拉低呢?

楼主:
因为运放正常工作所需的电源电压大于1.2V,(P管做输入,VBE太大使电流源管进入线性区),增大电源电压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BG输出升高了30mV左右,但是仿真启动电路的整体趋势好像还是没变

你这个放大器是3级,会不会是带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放大器是3级,会不会是带宽不够

大佬!多谢指点,我回去试试。只不过我在此之前并没有把第三级的共源级加进电路,所以仿真启动电路时是二级运放,iprob加在运放输出端,stb仿真环路增益88dB,带宽15M,相位裕度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放大器是3级,会不会是带宽不够

加入(增益为1的)第三级放大级后,stb仿真增益85dB,带宽9M,相位裕度76。为了避免第三级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我设置宽长比使得其增益为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多谢指点,我回去试试。只不过我在此之前并没有把第三级的共源级加进电路,所以仿真启动电路时是二 ...

那你带两级放大器极性就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带两级放大器极性就变了吧

是的,所以正负输入端与三极管的连接跟着有改动

网友C:
NM1的gate电压是vref,vref下降了,你仿真的那个绿色的波形自然上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M1的gate电压是vref,vref下降了,你仿真的那个绿色的波形自然上升啊。

是,所以我在想低压带隙的Vref的波形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看人家的瞬态输出波形随着电源电压升高,直接升至目标电压,但我的Vref是先升高再降下去,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所以我在想低压带隙的Vref的波形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看人家的瞬态输出波形随着电源电压升高,直 ...

看看启动电路,是不是启动退出的太晚了,对pmos gate的下拉太强了。也可以看看把NM2下拉能力做小一点,看有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