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漂和基准电压值调不好

楼主(2023-07-14):
小弟做的带隙基准温漂和基准电压值不能取好,现在VBG在1.4几的情况下温漂能调好,我想让它固定在1.2V,应该怎么动,我一直调这两个电阻,温漂和基准电压值会一起变,求助大佬

带隙基准电路

带隙基准电路

温度曲线

温度曲线

网友:
bipolar的比例和面积

网友:
调节R32,变成很多个电阻串联,然后选择中间节点 到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
VBG那一路不要,直接用前面个VREF那一点做VBG

楼主:
感谢大佬们,已经解决,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我的bg工作后 启动电路的管子没完全关断,导致电流镜在bg工作后还给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