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18bcd库有无耗尽型mosfet

楼主(2023-07-14):
如题。首先感谢大佬回答。找了帖子说是找native mos,但是不知道入口在哪?请问找管子的管型,去找哪个文件能看到呢?

网友A:
有的,像nld60_dep_ck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像nld60_dep_ckt等

请问一下怎么看他是什么型哇。我看了一下我的smic18bcd的库好像没有dep后缀的

网友B:
有个nnt18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nnt18可能是。

感谢大佬。请问怎么看这个nnt18的具体信息哇,比如他的阈值电压,只能用扫描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请问怎么看这个nnt18的具体信息哇,比如他的阈值电压,只能用扫描仿吗?
...

模型文件里应该有的,直观点看你就放在简单电路中跑跑仿真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文件里应该有的,直观点看你就放在简单电路中跑跑仿真看啦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