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两个自己写的脚本

楼主(2023-07-14):
分享自己写的两个小脚本

无xl关系给path和器件打label

通过滑轮来改变金属层次,label,和via的类型

网友:
好用好用

网友:
第一个啥原理 ,无xl关系怎么打,怎么用的? 楼主具体说道说道?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key>z” “createLabel()”)
procedure(createLabel()
         let((cv gv objs ln lPurpose beginPoint endpoint lText tFont lHeight tOrient tJust bbox xcoord ycoord bbox xLL yLL xUR yUR)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foreach(gv objs
         if(gv~>objType==”path” || gv~>objType==”pathSeg”
         then
         ln=gv~>layerName
         lPurpose=list(ln “pin”)
         beginPoint=gv~>beginPt
         endpoint=gv~>endPt
         lPoint=gv~>endPt
         tFont=”roman”
         lHeight=gv~>width
         when(cadr(beginPoint)==cadr(endpoint)&&car(beginPoint)>car(endPoint)
           tJust=”centerLeft”    tOrient=”R0”
);end when
         when(cadr(beginPoint)==cadr(endpoint)&&car(beginPoint)<car(endPoint)
           tJust=”centerRight”    tOrient=”R0”
);end when
         when(car(beginPoint)==car(endpoint)&&cadr(beginPoint)>cadr(endPoint)
           tJust=”centerLeft”     tOrient=”R90”
);end when
         when(car(beginPoint)==car(endpoint)&&cadr(beginPoint)<cadr(endPoint)
           tJust=”centerRight”    tOrient=”R90”
);end when
          lText=hiGetClipboard()
          If(lText!=""
          then
          dbCreateLabel(cv lPurpose lPoint lText tJust tOrient tFont lHeight)
);end if
);end if
          If(gv~>objType==“inst”
          then
          bbox=gv~>bBox
          xLL=caar(bbox)
          yLL=cadar(bbox)
          xUR=caadr(bbox)
          yUR=car(cdadr(bbox))
          xcoord=plus(xLL xUR)/2
          ycoord=plus(yLL yUR)/2
          lPurpose=list("text" "drawing")
          lPoint=xcoord:ycoord
          tFont="roman"
          lHeight=round(min((xUR-xLL) (yUR-yLL))/3*100)*0.01
          tJust="centerCenter"
          tOrient="R0"
          lText=hiGetClipboard()
          If(lText!=""
          then
          newLabel=dbCreateLabel(cv lPurpose lPoint lText tJust tOrient tFont lHeight)
          geSelectObject(newLabel)
);end if
);end if
);end foreach
);end let
);end procedure

楼主:
第一个有bug,我把修复的贴在评论区了,大家需要的话直接从评论区复制就好。
这个脚本还是要从电路那边复制pin的内容,然后再版图中边选需要打label的path,按快捷键就可以了。他的方便之处在于不用频繁修改label的属性,脚本会从选中的线来确定label的图层,位置(打的label的位置在path的尾端),和高度(和path的宽度相同)。同时给器件打label脚本也能实现,同样在电路图里复制器件的名字,在版图中选中需要打label的器件,然后按快捷键。
脚本缺点:不能同时打不同内容的label,因为每次复制的内容只能有一个

我也刚入行一年,如果大家有什么指正或建议,发在评论区或直接加我QQ

网友A:
第二个我的只能往一个方向滚金属只能从小到大不能从大到小是为什么

楼主:
不应该呀,这个脚本的快捷键是shift加滑轮,你截图看一下CIW里报的什么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我的只能往一个方向滚金属只能从小到大不能从大到小是为什么

不应该呀,看一下CIW里边报错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我的只能往一个方向滚金属只能从小到大不能从大到小是为什么

哥们,把脚本的前两句按照图里的修改一下,我不小心把两个快捷键弄成一样的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xCoord和yCoord替换掉哪些car cdr的组合,逻辑会更清晰

网友:
还有一些可以考虑的内容
改善缩进一致性、
when语句的平替case或者co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把脚本的前两句按照图里的修改一下,我不小心把两个快捷键弄成一样的了 ...

可以啦 谢谢

楼主:
第二个如果需要再group里边使用,请添加部分内容如图片所示,这样切换后的孔依旧在group里边

网友B:
楼主能帮写脚本吗,想要滚轮控制线宽改变,改变的值在一个list里面循环变,比如0.1/0.12/0.15/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帮写脚本吗,想要滚轮控制线宽改变,改变的值在一个list里面循环变,比如0.1/0.12/0.15/0.25 ...

可以的,你加我qq好友1299915103

网友C(2023-11-12):
楼主,你好,运行你改版之后的脚本出现warning,没有运行成功,帮忙看看如何解决呢,感谢

网友D:
楼主,想问下载之后怎么操作运行脚本啊,我也是小白,可能问题有点基础,希望能有解答,谢谢

网友E:
第二个脚本,我运行了一下,说第9行有语法错误。

网友F:
大佬可以给个演示吗,截几个操作图就好~ 我试了几次没成功有点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脚本,我运行了一下,说第9行有语法错误。

你输入错了吧,pathseg打错了后边的标点也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可以给个演示吗,截几个操作图就好~ 我试了几次没成功有点头大==

第几个脚本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几个脚本呀

这是第一个脚本的升级版,这是SMIC工艺的,升级后的可边选打label,边选的哪一端,label就出现在哪一端,整体选的话label就在path的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个脚本的升级版,这是SMIC工艺的,升级后的可边选打label,边选的哪一端,label就出现在哪一端, ...

这是TSMC工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个脚本的升级版,这是SMIC工艺的,升级后的可边选打label,边选的哪一端,label就出现在哪一端, ...

这是TS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运行你改版之后的脚本出现warning,没有运行成功,帮忙看看如何解决呢,感谢 ...

warning不影响,这个脚本我改进了,你可以看看后边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问下载之后怎么操作运行脚本啊,我也是小白,可能问题有点基础,希望能有解答,谢谢 ...

把脚本保存到自己库下的文件夹,然后在CIW窗口里load就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几个脚本呀

第一个脚本标TEXT的--台积电22n 。。。显示t看样子是成功了吧--但是好像不得行,操作不了

网友G:
我试了一下,适用于pathSeg,而path线是不可以的,需要改一些地方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脚本,我运行了一下,说第9行有语法错误。

我跟你一样 解决了吗

网友H:
楼主请问下 第二个脚本load成功后,再使用快捷键效果感觉还是61自带的快捷键功能,是有什么冲突吗,还是只适用于那个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问下 第二个脚本load成功后,再使用快捷键效果感觉还是61自带的快捷键功能,是有什么冲突吗,还是只 ...

你得重新设置一下快捷键,好像是如果这个快捷键以前有的话,直接load脚本是冲不掉的,得你自己手动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一下,适用于pathSeg,而path线是不可以的,需要改一些地方才可以

两种线的坐标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脚本标TEXT的--台积电22n 。。。显示t看样子是成功了吧--但是好像不得行,操作不了
...

我有个TSMC的版本刚传上照片,你看看和那个一样不,我28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I:
楼主,代码直接复制的,还是报错

网友J:
为啥你截的图和你上传的内容差别很大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是TSMC的

只能打pathseg,path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你截的图和你上传的内容差别很大呀

因为在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不足,然后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能打pathseg,path不识别

这样修改一下path和pathseg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代码直接复制的,还是报错

我也感觉这行没问题,是不是其他语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这行没问题,是不是其他语句有问题

布吉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一下path和pathseg就都可以用了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第一个没成功--啥时间加你微信帮忙答疑可以吗?万分感谢

报的什么错

网友:
我怀疑有可能是我操作的问题--load后在操作界面实现不了打TEXT LABEL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的什么错

我回头加您QQ 详细咨询一下--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2024-01-16):
引用 楼主:
你输入错了吧,pathseg打错了后边的标点也错了

不行啊楼主,直接load你给的这个第二个脚本文件,就是报第9行错误啊

网友L:
你好,请问load脚本出现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layout. 是什么情况debug不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运行你改版之后的脚本出现warning,没有运行成功,帮忙看看如何解决呢,感谢 ...

我也有这样的warning,请问层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问load脚本出现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layout. 是什么情况debug不出来。 ...

warning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这样的warning,请问层主解决了吗?

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这个T家和S家的脚本里面有些内容是不同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warning没影响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我后边的帖子,有S家和T家分开的,你看看是不是工艺没对应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这行没问题,是不是其他语句有问题

9/44行一个符号错了

网友:
请问楼主:第二个脚本是基于T家写的吗?我这边还是有问题,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