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家关于简并点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14):
带隙基准与拉扎维书上说的与电源无关的电流偏置电路,请问下该如何仿真简并点?如何判定电路可以正常启动?感谢大家回答

网友A:
仿真简并点,断开一个比较合适的节点,从断开的输入点扫描DC,检查输出的值有几个点跟你的输入点重合。
哦前提是抛开启动电路。
判断启动吧,一般仿真瞬态的M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简并点,断开一个比较合适的节点,从断开的输入点扫描DC,检查输出的值有几个点跟你的输入点重合。
哦 ...

感谢回复。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以电源无关的偏置如下,请问该从哪一点断开呢?

与电源无关的偏置

与电源无关的偏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以电源无关的偏置如下,请问该从哪一点断开呢?
...

比如可以断开p00和p10的gate,保留p10的gate接在自己drain上。

然后从p00的gate输入dc扫描电压,检测p10的dc电压,看看重合点。

网友B:
理论上环路上任何一点都可以,一般是断开高阻抗点,不改变环路的负载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可以断开p00和p10的gate,保留p10的gate接在自己drain上。

然后从p00的gate输入dc扫描电压,检测p10 ...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环路上任何一点都可以,一般是断开高阻抗点,不改变环路的负载状态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