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李福乐老师ppt里的启动电路分析

楼主(2023-07-14):
请问,这里李老师的启动电路如何分析启动和关断呢? 谢谢。比较菜,请大佬们细说,谢谢。

网友A:
当vdd上升的时候,vb1由于寄生电容会跟随上升,此时M6~M8 会打开,因此M9、M10的栅极会变低,然后给opin opip电流,这样就启动了,然后bg电路启动后,vb1会回归正常,因此M5会打开,使得M9、M10的栅极电压变高,关闭给opin、opip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vdd上升的时候,vb1由于寄生电容会跟随上升,此时M6~M8 会打开,因此M9、M10的栅极会变低,然后给opin op ...

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vdd上升的时候,vb1由于寄生电容会跟随上升,此时M6~M8 会打开,因此M9、M10的栅极会变低,然后给opin op ...

学习了,浅显易懂

网友B(2024-05-01):
引用 网友A:
当vdd上升的时候,vb1由于寄生电容会跟随上升,此时M6~M8 会打开,因此M9、M10的栅极会变低,然后给opin op ...

你好,我刚刚开始学带隙基准电路,请问为什么M6-M8打开后M9和M10的栅极电压会降低呢? 是否是因为Vdd上升的时候,M5的漏端电压会上升,同时M6-M8打开后,此时M6-M8工作在线性区,电流也比较下,然后M5的漏端电压就变成流过M6-M8的电流×M6-M8的电阻了呢?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刚刚开始学带隙基准电路,请问为什么M6-M8打开后M9和M10的栅极电压会降低呢? 是否是因为Vdd上升 ...

嗯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24-08-11):
引用 网友A:
当vdd上升的时候,vb1由于寄生电容会跟随上升,此时M6~M8 会打开,因此M9、M10的栅极会变低,然后给opin op ...

浅显易懂

网友(2025-01-01):
这个ppt资料有吗,在哪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