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块电阻与过孔电阻的计算

楼主(2023-07-14):
方块电阻为100Ω/□,过孔的电阻为25Ω/□,等效的电阻阻值具体要怎么计算呀

网友A:
对电阻:R = 方块电阻* (L/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阻:R = 方块电阻* (L/W)

感谢回答!
那如果电阻上有两个过孔呢?怎么算呢?

网友:
仔细看看model文件 有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那如果电阻上有两个过孔呢?怎么算呢?

两个过孔,就是并联的关系,那么阻值就是1/2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过孔,就是并联的关系,那么阻值就是1/2的关系。

感谢回答!
那总的电阻就是过孔电阻*1/2再加上电阻的阻值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