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生成的P1和p1 retention pattern区别

楼主(2023-07-14):
如题,有大佬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么,这两种pattern具体是怎么进行测试的呢

网友:
The create_patterns_specification command always includes the Parallel Retention Test (PRT) pattern as part of the default signoff and manufacturing patterns specifications.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simulate the PRT pattern during signoff verification even if you are not planning to use it during manufacturing test. The structure of the PRT pattern provides verification that all memories are accessible. You can modify the PRT pattern to operate with a reduced address space and zero retention time to reduce simulation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