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有啥用?

楼主(2023-07-14):
是因为clk0_p, clk0_m的驱动能力不同,这样做是为了同步驱动能力吗?

网友:
是不是平衡上升下降沿?仿真看看

网友:
或者是占空比

网友A:
We call this has deskew circuit to make differential crossing at the center. To reduce offest between differential clocks.

楼主(2023-08-18):
引用 网友A:
We call this has deskew circuit to make differential crossing at the center. To reduce offest betwee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