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失调电压的理解

楼主(2023-07-14):
请教一下失调电压是不是输入共模电压时(v+,v-电压大小完全一样),输出不为0,此时的Vout,就是把失调电压放大的结果。

网友A:
不能说把失调放大到输出,应该是把失调等效到输入端,实际存在的只有输出失调,但是习惯上用输入失调来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把失调放大到输出,应该是把失调等效到输入端,实际存在的只有输出失调,但是习惯上用输入失调来等效 ...

有些运放可以调零,是不是输入共模时,输出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