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自动填充dummy金属为什么没有生成高层金属dummy?

楼主(2023-07-14):
40nm工艺,使用脚本自动生成dummy,M1~M6的dummy都有自动生成,但是最高两层M7、M8的dummy没有自动生成(但在脚本里enable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怀疑是源版图没有用到M7 M8,但加上M7 M8后再加dummy依然没有生成M7、M8的dummy。

网友:
在dummy的runset里选择准确的金属层次

楼主:
要选择对应k值的dummy

网友:
多半是rule没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