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线程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3-07-15):
最近在进行电路的仿真,开启多线程后速度可以达到要求,不开启多线程速度达不到要求,请问应该以哪种为准,或者说我多线程设置的方法错了吗。

我的多线程设置是直接在user-command-line options上填++aps  其他的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cic/posts/spectre-optimizing-spectre-aps-performance ...

是指在user-command-line options 上填上++aps=moderate +mt=8  吗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blogs_8/b/cic/posts/spectre-optimizing-spectre-aps-performance ...

不行呀  还是和非多线程跑的差好多

网友:
轉spectre x 吧
不要留在十年前的aps 了

网友:
如果楼主提到的"速度"是指电路的某个性能指标的话, 可以考虑在开启aps多线程的基础上提高仿真精度. (降低reltol 或 使用 errpreset=conservative).

另外, "+aps +mt=N" 算法会比 "++aps +mt=N" 精度更好一些, 在仿真速度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建议优先考虑使用"+aps".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tre-aps-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