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调用的MOS管的通孔全都有问题,单个MOS管跑drc没有问题

楼主(2023-07-15):
(图片)

网友A:
那个其他间距要求你满足了吗?我看到有一个PP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其他间距要求你满足了吗?我看到有一个PP的错

满足了的,现在是还没有画线,把管子打包加保护环,然后跑drc所有的通孔都有问题了

网友A:
你可以看下rule 我记得有些孔在不同情况下的距离要求是不一样的 上下一个间距 左右又是另一个 然后你的PP的距离符合吗 ACT的距离够吗 我记得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因为其他规则没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下rule 我记得有些孔在不同情况下的距离要求是不一样的 上下一个间距 左右又是另一个 然后你的PP的 ...

网友:
这个一般是可以忽略的吧。drc rule 的问题。可以看看里面的文件,修改一下。

网友:
这是不是拐角处啊?可以加宽metal解决